[技术求助] 求ucc3804与ucc3813-4的区别,还有能代换它们的ic谢谢

楼主(2015-04-22):
求ucc3804与ucc3813-4的区别,还有能代换它们的ic谢谢

网友A:
两者基本都差不多的,但是UC3813-4便宜,两者的参数对比如下

网友A:
可替换的芯片为UCC1804,UCC2804,ucc2813-4,但具体还有细微的区别,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替换的芯片为UCC1804,UCC2804,ucc2813-4,但具体还有细微的区别,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了 ...

谢谢啦,是一个逆变器混频电路,两块坏了一个
,型号被抹啦,两块是一样我拿另一个jing逆变器试过。我用手机维修电源测试过,当vcc达到12.5v时有参考输出(5v),vcc低到8.3v时没参考输出,电源不能超过13.5v,超过电流猛增,芯片发烫就坏啦。在应用时1脚空,2,3接地,4脚接RC,5接地,6输出,7脚vcc(13.5v)在路测试过,8脚参考输出(5v)测试过,输出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示波器量过。我用ucc3804试过能用只不过vcc只有13.0v用ucc3813-4试vcc有13.3v原芯片有13.5v,拆下来对比其静态电阻有一点点差异(我不知道有实际意义不)帮我看看原芯片是什么型号,下面是原图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是一个逆变器混频电路,两块坏了一个
,型号被抹啦,两块是一样我拿另一个jing逆变器试过。我用 ...

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替换的芯片为UCC1804,UCC2804,ucc2813-4,但具体还有细微的区别,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了 ...

帮我分析一下咯,谢谢

网友B(2017-03-29):
用UTC3843可以替代UCC3813-0吗?看到请回复,我这边测试UTC3843充电过程中有异音,发现4脚频率波形大小波,不知道怎么办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替换的芯片为UCC1804,UCC2804,ucc2813-4,但具体还有细微的区别,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了 ...

转换效率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LM2596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