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带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启动不和谐

楼主(2015-04-22):
最近在测试一款输入300VDC,输出正负15V的反激电源,输出功率20W,其中正15V要求能带载1.3A,负15V要求能带载0.1A,用的芯片是TNY280,反馈是常见的TL431+PC817组合方式,测试过程如下:
一、正15V带1.3A电阻负载,负15V带0.1A电阻负载,可以带载启动,见图1;
二、正15V带载0.5A电阻负载+3个并联风扇(15V/0.2A),负15V带0.1A电阻负载,发现带载启动出现打嗝,连续几个周期后方能顺利启动,见图2;
三、正15V带载0.5A电阻,负15V带0.1A电阻负载先启动,然后突然在正15V切入3个并联风扇(15V/0.2A),发现也有几个周期的打嗝后才稳定,见图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带风扇启动如此糟糕?是不是感性负载瞬间启动电流太大了电源反馈系统无法响应过来?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
VCC供电正不正常?看看是不是偏低?减小CS电阻阻值或是增大CS脚对地电容容量试试,之前我的电源也是打嗝几次才能启动,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EN脚没有反馈信号自动重启了?
但是波形时间上来看又不像EN脚自动重启的,
不过LZ的波形刻度理解不上去,输出15V,幅值刻度却是500mV?不知道时间轴刻度对不对。。。
可以尝试在431的KA并电容,K串二极管到输出正,这样加个软启看一下效果。。。

楼主:
示波器刻度用了10倍衰减的。也就是500mv实际值对应是5V。

网友C:
从下面三个方面查找问题
1.VCC电压是不是偏低 VCC电容容量是不是过小【这个参数影响短路保护】。
2.原边限流点是不是已经接近临界值。
3.调节TL431补偿网络

网友D:
风扇启动电流太大,导致输出电压跌落,进入UVLO。
如果可以的话试试三个风扇先后启动,把峰值电流互相避开。

楼主:
是的,我现在也是怀疑三个风机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的,因为电阻负载总功率25W都能顺利启动,关键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我这三个风扇是并联在一起的,要转就同时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脚没有反馈信号自动重启了?
但是波形时间上来看又不像EN脚自动重启的,
不过LZ的波形刻度理解不上去,输 ...

输出正负15V关闭的时候,测试过EN引脚,确实没有反馈信号,故导致下一周期的重启。但是重启之后正负15V刚刚输出建立又被拖了下来,如此多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脚没有反馈信号自动重启了?
但是波形时间上来看又不像EN脚自动重启的,
不过LZ的波形刻度理解不上去,输 ...

版主说的KA之间接电容,并且K极串一个二极管到输出?如何串接这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说的KA之间接电容,并且K极串一个二极管到输出?如何串接这个二极管? ...

EN自动重启好像要64ms,重启周期是1.2s,你的波形上看好像不是。
试试下图,不一定有效,调节C的大小改变软启时间

楼主:
好的,谢谢大虾了!先这样调试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自动重启好像要64ms,重启周期是1.2s,你的波形上看好像不是。
试试下图,不一定有效,调节C的大小改变 ...

不行呀,版主,二极管用了4148,电容从104~106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