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版 BSP_M058S_V3.00.00.1存在问题

楼主(2015-04-22):
今天下载了新版的BSP_M058S_V3.00.00.1版本的库文件,使用中发现Sys_UnlockReg()使用无法通过。进过查找发现问题处在GCR的寄存器定义上。
原来的M058s。h中定义GCR_T为:
typedef struct
{
    __I  uint32_t PDID;          /* Offset: 0x00  Part Device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RSTSRC;        /* Offset: 0x04  System Reset Sourc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IPRSTC1;       /* Offset: 0x08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1                                */
    __IO uint32_t IPRSTC2;       /* Offset: 0x0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
    __IO uint32_t BODCR;         /* Offset: 0x18  Brown-Out Detector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TEMPCR;        /* Offset: 0x1C  Temperature Sensor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ORCR;         /* Offset: 0x24  Power-On-Reset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0_MFP;        /* Offset: 0x30  P0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1_MFP;        /* Offset: 0x34  P1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2_MFP;        /* Offset: 0x38  P2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3_MFP;        /* Offset: 0x3C  P3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4_MFP;        /* Offset: 0x40  P4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5_MFP;        /* Offset: 0x44  P5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6_MFP;        /* Offset: 0x48  P6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7_MFP;        /* Offset: 0x4C  P7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REGWRPROT;     /* Offset: 0x100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Register                                 */

} GCR_T;

修改后的代码为:

typedef struct
{
    __I  uint32_t PDID;          /* Offset: 0x00  Part Device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RSTSRC;        /* Offset: 0x04  System Reset Sourc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IPRSTC1;       /* Offset: 0x08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1                                */
    __IO uint32_t IPRSTC2;       /* Offset: 0x0C  Peripheral Reset Control Resister 2                                */
                __IO uint32_t bak1[2];
                __IO uint32_t BODCR;         /* Offset: 0x18  Brown-Out Detector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TEMPCR;        /* Offset: 0x1C  Temperature Sensor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ak2[1];
    __IO uint32_t PORCR;         /* Offset: 0x24  Power-On-Reset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ak3[2];
    __IO uint32_t P0_MFP;        /* Offset: 0x30  P0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1_MFP;        /* Offset: 0x34  P1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2_MFP;        /* Offset: 0x38  P2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3_MFP;        /* Offset: 0x3C  P3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4_MFP;        /* Offset: 0x40  P4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5_MFP;        /* Offset: 0x44  P5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6_MFP;        /* Offset: 0x48  P6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7_MFP;        /* Offset: 0x4C  P7 Multiple Function and Input Typ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ak4[4+4+4+4+4+4+4+4+4+4+4];
    __IO uint32_t REGWRPROT;     /* Offset: 0x100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Register                                 */

} GCR_T;

修改后在编译下载后运行正常了。

楼主:
修改为可用的头文件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应用存在问题,还是新塘的工程师代码写的有问题。

网友A:
这是keil里新唐pack里,定义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keil里新唐pack里,定义的很清楚。

我融合了一下keil下面和bsp中的m058s.h文件,更新到2楼了

网友B: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

网友C:
因为库函数都是人编写的,难免有笔下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库函数都是人编写的,难免有笔下误。

感觉大厂做事应该谨慎,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大厂做事应该谨慎,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出的

不瞒你说,TI的库函数也有错误之处,都一样,人做事,怎么可能百分百对?

网友:
库函数都是找人写的,难免有写错的地方,新华字典还有印刷错误的地方呢。

网友D:
刚才到官网下载,下载是新版本3.00.002,但网页还是显示3.00.001。看起来修改到你说的问题。
http        ://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620131031181943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改为可用的头文件

谢谢,技术发展都是大家这么积累出来的

网友F(2015-06-03):
引用 网友B:
感觉大厂做事应该谨慎,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出的

是的 出现这个问题 改打屁股.我用了最新的 3.00.2 跟之前的又大不一样了. 原来很多宏函数现在又取消了 .莫名其妙啊 没有延续性.

网友C:
这么神奇,楼主分析的都深入的了。

网友G:
都是人干的,细心比较好,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部分人员不认真造成的啊,那个新华字典听说还有一部分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