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新手,用ad10画的简单的板子,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22):
怎么感觉自己画的好丑,别人画的怎么那么漂亮呢?

楼主:
求指导,求喷,。。

网友A:
电源地 加粗 加铺铜
板子尺寸在缩小点 紧凑点更美观

网友B:
现在,做东西都讲求小型化了,,还有就是,线太细,过孔和焊盘相比之下就大了,该加泪滴。空白的区域最好都敷铜

网友C:
线可以加宽点,空的地方铺上铜那样会好看好多

网友D:
本人有10年多的PCB设计改验,画单面到10层,可以抄单面到4层,有PCB图可以返抄原理图的能力,改板,提供元器件,开钢网贴板过炉一站式,小批量生产,同款同数量比同行少400-500元,有意加QQ:1042226492

网友E:
电源线、地线加粗、U2、U3、U11都是电源IC,并列摆在一起

网友F:
丝印好好调一下,乱七八糟

网友G:
你这个板子周边圆弧怎么画的啊。

网友H:
刚开始画可以先根据一部分原理图或则说模块布局,这样相对而言简单点,布局完丝印标号弄整齐点,最后可以加泪滴,再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 加粗 加铺铜
板子尺寸在缩小点 紧凑点更美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东西都讲求小型化了,,还有就是,线太细,过孔和焊盘相比之下就大了,该加泪滴。空白的区域最好都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可以加宽点,空的地方铺上铜那样会好看好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地线加粗、U2、U3、U11都是电源IC,并列摆在一起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印好好调一下,乱七八糟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板子周边圆弧怎么画的啊。

找坐标点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画可以先根据一部分原理图或则说模块布局,这样相对而言简单点,布局完丝印标号弄整齐点,最后可以加 ...

谢谢

网友I:
1. 你再次的检查下你的布局的问题,
2. 电源线的问题,该加粗就加粗。
3. 过孔建议盖油,好处多多;
4. 同一条net尽量用同样粗的线,我怎么看你的同一条net的连线有粗有细;
5. 最后不要忘记添加泪滴后敷铜

网友I(2015-05-26):
是的,不是很好看。这个你先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布局,然后设置规则后连线了。况且,这个这个板子中电源的走线要加粗哦。好的布局会使你的板子更加PL的

网友J:
看图片H1,H2,H3,H4螺丝孔的位置不对称;
J1是散热器么?做封装尽量跟实物外观一致;
如果封装尺寸没问题,建议J1和S1贴合在一起;
对于单双层板电源线应尽量粗而短,电源和地构成的环路尽量小;
尽量减少过孔数量,避免直角和锐角走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板子周边圆弧怎么画的啊。

place--arc(edge)然后在修改半径R以及起始角度

网友L:
同样是画板菜鸟,长学问了

网友M:
线宽可以再加宽一点,过孔孔径有点大了!

网友N:
电路设计这个不用太追求漂亮,要追求性能,在性能允许的情况下再看美观度。。。

网友O(2015-09-11):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 加粗 加铺铜
板子尺寸在缩小点 紧凑点更美观

赞同

网友P:
觉得这个板不是很复杂,单面板应该都可以走通。便宜多了。

网友Q:
AD10指的是AutoDraw Versio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