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动态显示的问题....共阳数码管的问题还是怎么回...

楼主(2015-04-22):
电路图 很简单 数码管是共阳的。
程序代码: 也很简单 ,偏偏数码管就是不会亮。引脚显示全是高电平。。

PS:用共阴极数码管能 点亮并稳定动态显示。将下面的位选 段选编码换成共阴的 再把消影的0x00变成0xff就是共阴数码管的代码。这个是成功的。
偏偏换成 共阳的数码管就行不通。。求大神解释 指点!
还有就是 我把中断换成延时程序,共阳数码管也是可以稳定显示的.....

自己对以下代码测试的结果就是只要把 display()放到 中断里面 数码管就完全无法显示,将display()放到中断外虽然不能成功显示,但还是”会闪“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dunum=0,wenum=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du[]={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code tablewe[]=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TR0=1;
        while(1)
                {
                                if(count==1)
                                {
                                        count=0;
                                        if(dunum==6)
                                     dunum=0;
                                  if(wenum==6)
                                                        wenum=0;
                                        display();
                                        dunum++;
                                  wenum++;
                                        }
                }
}

void tim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count++;
}

void display()
{
        P0=0x00;
        wela=1;
        wela=0;
        P0=tabledu[dunum];
        dula=1;
        dula=0;
        P0=tablewe[wenum];
        wela=1;
        wela=0;
}

网友A:
延时的问题吧?

网友B:
记得在ISIS中LED好像没有电阻就不亮,加上1-2百的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用延时程序 共阳数码管能点亮。用中断程序就点不亮,,。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中断时间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