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转)自制的USBDM系统图

楼主(2015-04-22):
在上个月末我在博客里提到了试做飞思卡尔USBDM的打算,之后几天也如博客里所说动手开始了DIY之旅(小插曲,我自己本身是个DIY控,所以看到好玩好用的东西都喜欢亲手做一个,也真的很享受DIY过程的乐趣,期间一般会加入自己的想法,总之说的毫不夸张我自己就是靠DIY起家的人),中间也把USBDM的原理图做了些许裁剪和修改(尽量减少板子需要的芯片数量,同时也针对实验室已有的系统板对BDM的接口进行了标准化,哎,总之就是根据“国情”需要了,呵呵),之后就有了自己特色的USBDM版本了,哈哈。今天就相应**号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俺就干点实事,嘿嘿,把自己修改后的USBM原理图和PCB图晒出来分享给广大博友,也希望有问题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呵呵。另外板子我已经发出去做回来了,这两天在焊接和调试,等最后调试成功后我会再晒晒调试效果和期间的一些开发经验出来,敬请期待~

USBDM原理图(分三份,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精简,当然节约成本和板子复杂性的同时当然会牺牲了板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不过平时用应该不会受影响):

1.最小系统图

2.BDM接口图

3.目标接口图(支持Kinetis_JTAG(10pin或者标准20pin),Codefire v2,3,4,DSC(只支持56F80xx系列),HCS08/HCS12(X))

楼主:
USBDM的pcb制板图(自己画板子的水平也就是凑合事,不要见笑,呵呵):

呵呵,自己拙作还希望不要被拍砖,另外我的这版源文件就不分享给大家了,不希望大家直接拿去做板了,也是希望大家亲手体验一下DIY的感脚

网友A:
你干掉了电源管理芯片,这样的话不能向目标板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掉了电源管理芯片,这样的话不能向目标板供电了

嗯,是啊,电源管理被我裁掉了,一个是为了省片子,还有就是免的乱插把BDM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啊,电源管理被我裁掉了,一个是为了省片子,还有就是免的乱插把BDM烧了 ...

也是,ti的那几个电源管理芯片不好买。另外原来板子上有br1和br2两个点

网友B:
飞思卡尔又出了一个叫什么PDA的调试方式,速度很快,赶上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又出了一个叫什么PDA的调试方式,速度很快,赶上jlink了

嗯,叫openSD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又出了一个叫什么PDA的调试方式,速度很快,赶上jlink了

这个openSDA  让我折腾了一个晚上都还没把程序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enSDA  让我折腾了一个晚上都还没把程序下进去

哈哈,你的Freedom到了?改天我去看看

网友B:
你DIY的这个USBDM上的接口和OpenSDA的接口匹配吗?还是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IY的这个USBDM上的接口和OpenSDA的接口匹配吗?还是有什么区别

嗯,针数相同的情况下是一样的,都是标准的SWD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针数相同的情况下是一样的,都是标准的SWD接口

你前一阵说的OpenSDA调试器的主控芯片是k20,但我看它的封装是QFN的,不太好焊接啊!能不能提供几款相似功能的芯片(其它封装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前一阵说的OpenSDA调试器的主控芯片是k20,但我看它的封装是QFN的,不太好焊接啊!能不能提供几款相似 ...

MK20DX128VFT5你可以用这个片子,跟OpenSDA的片子功能一样,就是封装变成了QFP48 pi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20DX128VFT5你可以用这个片子,跟OpenSDA的片子功能一样,就是封装变成了QFP48 pin的 ...

k20系列的芯片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无样片,已换成MK22DX256VLF5,但我看了看OpenSDA的硬件图,在SPI  FLASH  MEMORY 那个小框图中有一个芯片叫AT45DB161D,这是干嘛的啊!还有上面说的sn74lvc07a和sn74lv125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0系列的芯片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无样片,已换成MK22DX256VLF5,但我看了看OpenSDA的硬件图,在SPI  FLASH  ...

那个SPI Flash没有用,他只是预留做功能扩展的。至于那两个逻辑门电路你根据上面的原理图就可以分析出来,就是做信号电平时序控制的。

网友C:
能否将OSBDM原理图分享下,我参考下做个POWERPC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将OSBDM原理图分享下,我参考下做个POWERPC下载器

真不好意思,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因为太久了我刚才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还是去P&E公司的官网下载全套的原理图和PCB把,请参考我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1458这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因为太久了我刚才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还是去P&E公司的官网下载全套的原理图 ...

原理图不用电源管理芯片,下载器与目标板的供电可以通过电脑的USB接口就可以吧,不需要外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不用电源管理芯片,下载器与目标板的供电可以通过电脑的USB接口就可以吧,不需要外部供电 ...

电源管理不用了,但是还是需要一个5v转3.3v的LDO的,因为调试端口的电平是3.3v的。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

网友E(2016-03-09):
引用 网友B:
你前一阵说的OpenSDA调试器的主控芯片是k20,但我看它的封装是QFN的,不太好焊接啊!能不能提供几款相似 ...

QFN的还是很好焊的现在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芯片,芯片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