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串口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5-04-23):
今天在用笔记本USB转串口线下载程序时,板子没有反应。改用JLINK还是没反应。但是在同事的电脑上两者都正常使用。同一个板子,同样的下载线。我的电脑昨天还是可以用的,今天不行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有晓得原因的么?没有有相同问题的同志么?在线等的

网友A:
串口 驱动是否装好,能不能识别串口,还有你是BOOT脚跳线是否正确
jlink 下驱动是否装好能不能识别到jink,还有就是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驱动是否装好,能不能识别串口,还有你是BOOT脚跳线是否正确
jlink 下驱动是否装好能不能识别到jin ...

所以都是正常的,因为昨天夜里还在用,今天来就不行了。谢谢你哈

网友B:
我的板子根本就不能ISP,更郁闷!

网友:
USB 电压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