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位坛友有成熟的流星雨 原理图没

楼主:
18  24 30个灯的那种,8个脚位的纯IO单片机控制,不加任何外围扩展有的大牛给个图纸,菜鸟感激不尽呀

网友A(2015-04-23):
8个IO控制30个灯,不加任何IO,有点困难吧

网友B:
为啥那么少的io?
是8位的单片机,很多io?

网友C:
想图简单,就用40脚的,4个IO口,32个脚

网友D:
8/2=4;4*4=16;16*2 = 32;
8个IO组成4X4的矩阵,可以得到16个,可以很容易驱动,因为太经典了;
在这16个灯上反向并联16个灯,可以得到32个;驱动时不能用L,H的方式了,要求行或列中有一个有高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8/2=4;4*4=16;16*2 = 32;
8个IO组成4X4的矩阵,可以得到16个,可以很容易驱动,因为太经典了;
在这16个灯上反 ...

除了电源地 一个空的输入口 只能有5个IO口控制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IO控制30个灯,不加任何IO,有点困难吧

5个IO口,有10个灯共同控制的,实际是5个IO口分别控制4个阳极,4个阴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那么少的io?
是8位的单片机,很多io?

8位的单片机 ,8个IO口,有10个灯共同控制的,实际是5个IO口分别控制4个阳极,4个阴级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用单片机,如果只是为了实现流星雨效果,我们公司有专用的芯片,价格便宜,可以给你参考。如果需要,只有明天上班给你了,qq:32479258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用单片机,如果只是为了实现流星雨效果,我们公司有专用的芯片,价格便宜,可以给你参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