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咨询下JTAG的应用

楼主(2015-04-23):
看到了图,JTAG 座子上的JTAG_nTRST脚是接到i.mx6 的JTAG控制器复位引脚上的,座子上的JTAG_nSRST 和地通过一个类似与门的ICNC7SP125P5X 最后输出一个MX_POR_B 到imx6的POR脚,这样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怎么论坛高手都不回复啊?

网友:
你帖子上说,回回答给谁五十元,立马都跑来了。

网友A:
I_MX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引脚功能,对应这个芯片性能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_MX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引脚功能,对应这个芯片性能分析一下

JTAG的复位脚一般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TAG的复位脚一般是怎么用的啊

没注意过

网友B:
这是一个三态门,外部的NSRST做为三态门的使能,NSRST一旦使能,POR_B就被生效(复位)。
如果不用外部的复位,这个管脚可以悬空或者上拉,没啥影响。
其实相关技术文档里都有描述每个管脚该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