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教两层PCB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23):
刚学习allegro 16.5软件,两层PCB过孔设置和元件封装问题请教大家,麻烦给答疑一下。谢谢了没有太多积分,请大家见谅。
看了培训视频后,我想画个简单了PCB,就找下载AD公司的电源芯片ADP1607的评估板电路,想对照画出来。
1:过孔的问题
评估板只有两层,在做过孔焊盘的时候,必须设置default internal layer,否则保存时候有警告。这是为什么,不是只有两层板吗?

对于两层的电路板的过孔,是不是只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 layer 的regular pad 就可以?不需要设置thermal relief 和 anti pad,我尝试这样也可以保持

只有更多层的电路板且需要连接到内电层时,才需要设置thermal relief 和 anti pad
2:像常用电阻电容的封装也要每个都做吗,有没有在哪个库可以直接使用,还是说要自己慢慢积累,形成自己的库?
3:做封装时,要放置Place bound,这个尺寸如何确定,元件的datasheet上没有这个尺寸。
4:原理图和PCB editor 元件封装的对应问题,比如我在原理图中给ADP1607指定了LFCSP_UD的封装,那么在建立封装时保持的名字一定要是LFCSP_UD,这样在导入网表的时候,才能顺利导入对应的封装。所以原理图中的元件都是这样的。

网友A:
1 做过孔 焊盘等 都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  top bot 只是表层的 至少top和bot直接还有个FR-4的基板吧。所以要设
2 去找我的帖子 下载我做的库
3 place bound 看器件手册 就是器件实体的大小 一般把焊盘都圈入 就OK 了
4 封装名字当然要一致 而且焊盘名字和序号也要一致 否则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做过孔 焊盘等 都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  top bot 只是表层的 至少top和bot直接还有个FR-4的基板吧。所 ...

谢谢了,
谢谢你的及时回复。

楼主:
版主,再请教一下问题:
1:铺铜地的连接问题,在顶层和底层都铺了地平面,是用过孔把他们连接起来吗?过孔是否不需要设置soldermask和pastemask,我看样板照片里的好像没有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uid=496401&do=album&picid=27410#pic_block
2:给共地的两个电容焊盘,铺了动态铜,却是十字连接线,没有像样板那样的完全连接,是哪里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uid=496401&do=album&picid=27408#pic_block
3:芯片底部散热焊盘,是过孔连接到地吗,我尝试在散热焊盘增加了过孔,但是连接的飞线还在,请问是没有连接好吗,还是其他问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