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3.3V以上就稳住电压的TVS管

楼主(2015-04-23):
我网上买了个SMBJ3.3A 二极管,但是实测,稳住时在5.6V以上,SMBJ5.0在6.5V以上在稳住,是我买的管子不好还是都这个德行?

楼主:
正常电路工作时串接10k电阻,两端电压在200V以下,所以电流最大20mA,正常工作时,一般电流5mA左右,所以TVS也应该没问题,可以长期工作吧。

网友A:
TVS管本来就不是用来做稳压的

楼主:
自己整了个自发电装置,电路板平时掉电模式,不耗一分电,设备运行时自发电,从里面扣除2mA来启动板子,板子启动后靠MOS打开电池供电,采集一些数据和设备运行,所以板子运行只需要2mA,大了的话会影响整体性能参数。产生2mA就是串电阻和TVS,靠TVS供电3.3V左右.

网友B:
没有低功耗要求,建议使用TL431;如果有低功耗限制,可考虑使用SGM803+IRF28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低功耗要求,建议使用TL431;如果有低功耗限制,可考虑使用SGM803+IRF2803; ...

你的方案应该可以,具体我得试试。
我的设备自发电范围0V~200V,20V以上时,我就想利用自发电的能量来触发板子点亮工作,但平时发的电我需要来做他用,并测能量功耗大小。所以我要从发电中偷走很少的一部分(500uA就能使主控芯片触发MOS打开电池了)来触发板子上电,目前是10k电阻串TVS,利用TVS输出3.3~5V,不能保证TVS能使用多久,而且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