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基于STC12C5A08S2寻迹小车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5-04-23):
准备做一个寻迹小车,基于STC12C5A08S2,寻迹传感器用RPR220,不用舵机,驱动模块用L298N,大体方向有了,但是还是一头雾水,没有头绪,求大神带我飞?QQ:1285930914

网友A:
带你装逼可以,带你飞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你装逼可以,带你飞困难

装B也行的:handshake

网友A:
不用舵机,是不是两个轮子的,差速转向?总共大致三块,传感器识别,单片机,电机驱动三个模块,不知道有速度采集没,传感器识别道路信息,单片机检测,然后控制电机转向,没了,当然如果想把速度提起来,就需要些算法了

网友B:
网上有很多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可以参考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3tgiz7U0U3OeG7-u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可以参考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n8swX27jFVLB9pZ1ThyHtB ...

谢谢了,不过不一样的,我用的不是红外传感器,是RPR220,需要A/D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你装逼可以,带你飞困难

哥们儿,求个QQ号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儿,求个QQ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