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32位单片机的内部flash,每隔8位取出一个字节?

楼主(2015-04-23):
         正在用LPC1768单片机的应用,想把内部的512KB的flash的部分区域当作eeprom来使用,那么就涉及到读写flash的问题,写的话可以用IAP函数操作,问题是:我想读取某个地址开始的数据,但是想一次读取一个字节,怎么操作?

网友A:
用个指针就可以了
char i = 10;
char t;

t = ((char*)&eeprom)[i]

网友B:
读的话,可以直接操作地址,写的话,恐怕只能每次512个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