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1.1注册不上

楼主(2015-04-23):
se, AC, AD, AN, ce
如下图所示,我使用ISE11.1,注册不上,
当我选择PlanAhead工具时,弹出窗口,我点击注册,选择copy licenses,找到使用注册机生成的文件,显示安装成功,但是却还是不能使用。我是第一次弄,特请教怎么回事?

楼主:
没人知道吗?大家都是怎么注册的?

网友A:
就先用个30天试用的key吧,或者问做这一行业的人或者xilinx芯片供应商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