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利利普示波器小改造

楼主(2015-04-23):
主角在这里。
这示波器其实。。。。如果忽略它的CH1 CH2 和水平速率这三个大旋钮难以使用的问题还是不错的。
但这三个要命的旋钮实在是太难用了,具体说就是用手转动的时候这几个量程根本就是在乱跳,无法设定到你想要的那个。
其它旋钮按钮都基本正常。
我拆开看过,它的面板上的所有旋钮按钮指示灯都是通过一个10PIN的FPC和主控板相连的,估计这些开关指示灯都是动态扫描方式工作。
这三个大旋钮都是带“弹跳”的——这样可以保证输出完整的编码脉冲,并且有更好的手感,不过这也使得它输出的脉冲总是很窄,示波器的主控无法保证正确读取旋钮的信号。
由于第一次拆开看的时候把电源按钮搞坏了,保修神马的也不用指望了——自己改吧。

楼主:
改造的思路是这样:这里面用一个小电路板去模仿这三个旋钮,外面再用个辅助的小电路板来取得我想要的操作,通过UART进行通信。
说干就干,这是准备用到里面的小板,AT89S52,估计大家大多用过。

原理图:

很简单,UART接受指令,IO控制的电荷泵提供栅极驱动电压,6个IO控制6对MOS管用来模拟3个编码器。

网友A:
咋一看以为是我的示波器,呵呵,一样一样的,你的问题我也有,目前忍着,当初买这个稀罕它的内置电池功能,当然还有它的价格便宜量也足,另外我还想说一句“十分**的泰克。。。”

楼主:
用在外边的,洞洞板搭成。

原理图:(其实没有严格按图来搭)

更简单,串口,一个编码器,3个LED。

楼主:
现在开始拆。。

拆掉后盖,

拆掉电池盒,

拆掉中间的一大坨,包括一个铁板架子,LCD屏,主板等等等等。。。。

罪魁祸首已经看到了。

楼主:
准备!首先要把线连出来。

线是从旧网线中拆的,比较细好用。

线都引出了。橙色的是电源,从一个电容两端接出来。

再把中间一大坨装回去,

小板子焊好,嗯,电源线不够长,接长~~~~

用热缩管套好,

来点胶固定一下,

通信线从支脚的孔出来,完工~

楼主:
试了一下很好用。
虽然拖了个小板子在外头很不爽,但毕竟现在可以用了。

楼主:
电路和程序都传上来,要用的直接拿吧。

我手上还有几块PCB,可以送。

网友A:
这个是器件质量问题,换个旋转编码器就好了,很便宜,懒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器件质量问题,换个旋转编码器就好了,很便宜,懒得搞

他们的设计有问题。
换了也不会好。

网友B:
嗯…很勤奋呀

网友C:
用个带正交编码接口的MCU把面板上的三个编码旋钮的信号处理完,再从IO口模拟出去,是不能更方便一些呢,不用搞两个板子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带正交编码接口的MCU把面板上的三个编码旋钮的信号处理完,再从IO口模拟出去,是不能更方便一些呢,不 ...

不想动他们的板子。。。。。。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动。

网友D:
按说面板的开关指示啥的要本地MCU处理后送中心MCU的啊,看来这个便宜的,把这都精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面板的开关指示啥的要本地MCU处理后送中心MCU的啊,看来这个便宜的,把这都精简了。 ...

面板上没有见到MCU,有两个74HC4051和一个LM339,若干二极管电阻电容

网友E:
成本多少钱啊

楼主:
哪个?改造的成本?主要是做PCB的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个?改造的成本?主要是做PCB的钱。。。。。。

哦。谢谢

网友F:
这都敢改,太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敢改,太牛了吧

都不能用来,也没有了保修,还有什么不敢的。。。。

网友G:
这个示波器比较便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示波器比较便宜,呵呵;

嗯,还带电池。

网友H(2015-11-04):
引用 楼主:
电路和程序都传上来,要用的直接拿吧。

我手上还有几块PCB,可以送。

厂家送了我一台,这个扭很难用,一直放着着点没丢掉。今天才看到这个贴子,燃起了希望。不知楼主这板子还有没有?有的话送我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厂家送了我一台,这个扭很难用,一直放着着点没丢掉。今天才看到这个贴子,燃起了希望。不知楼主这板子还 ...

有。
最近很少上这边来,才看到。你的地址?发到gwd1@live.cn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
最近很少上这边来,才看到。你的地址?发到

在此先谢过了!站内信发给你

楼主:
呐,其实呢,我后来把外边那个改成了更粗鲁的搞法------电源从示波器来,6个按钮分别搞成3对UP-DOWN,再加一个复位按钮。运行几秒后就进入掉电模式,按复位再运行。。。。

网友I(2016-03-03):
返厂换旋钮就可以了吧。不过也学习了,楼主强大

网友J(2017-03-06):
如果是设计问题,为什么刚买时是好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坏掉?
我也有一台出了一样的问题,但是感觉这么做还是太麻烦了,希望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