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功率mosfet的进来赐教...

楼主(2015-04-23):
二姨论坛的大神:
   你们好!
   最近有点困扰,想确认一款power mosfet。碍于知识面,无法确认可靠。
是这样的。这个N沟道mos管用于24V永磁体直流电机。电机是驱动水流的增压泵。转速1470RPM 额定电流0.75A。   这款N沟道MOS基本管参数是:  VDSS=30V  RDS(on) =11.9mΩ @VGS = 10V     Qg=6.2nC.  其实型号就是IRF8707PbF......
    目前情况来说:在24V输出口已有续流二极管,但在MOS管的漏源极之间还没有续流二极管.
    原先的担心有2块:第1块 是增压泵在停电的瞬间,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是否会击穿MOS管的漏源极。后来经示波器观察,那个反向电动势看不到。一根24V的电压线直接掉到0V.这样反向电动势的忧虑算是解除了。
     第2点 ;这个MOS管的雪崩击穿电压,即VDSS=30是否不够大。虽然线路板是独立的24V开关电源供电。但总感觉这6V的安全距离过小。目前还是很纠结。故来二姨论坛求指点。
    查了一下IR官网。power mosfet的 VBRDSS电压有 40V.  55V.  60V.  75V. 我该选哪一款..............................................................................................................................................

网友A:
24V 电机
MOS 电压最好选60V 的

网友A:
二极管 放输出口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开关直流电机的作用(不用调整马达的速度)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继电器好一点

继电器坏的概率比MOS的坏的概率小

并且继电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不要求太多电子专业知识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新设计电路
(或者是更换原来电路板的零件)

原来使用什么零件,现在就继续使用什么零件

可以使用继电器,就用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开关直流电机的作用(不用调整马达的速度)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继电器好一点

感谢你的回复,继电器确实简单可靠。但是,因多方面原因。目前上了mos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