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有IAR Ebedded workbench的软件使用指导书么?

楼主(2015-04-23):
请问各位谁有IAR Ebedded workbench的软件使用指导书?如果有的话发给我个连接,谢谢

网友A:
不清楚。
你买一个正版看看有没有。。。。。

网友A:
它的“Help”里面有好几个“User Guide”,不知道你都看过了没有。。。

网友:
自带的帮助就是啊,你直接砍帮助

网友B(2015-08-09):
引用 网友A:
它的“Help”里面有好几个“User Guide”,不知道你都看过了没有。。。

是呀,这个是很好的软件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