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烧写问题

楼主(2015-04-23):
请教:atmega128a在板子上无法烧写,报错:“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换成atmega64a的片子,烧写正常;再换回atmega128a的片子,仍然无法烧写;用一块空板只焊接atmega128a的片子和晶振以及复位电路,可以烧写,测量,芯片用到的引脚有输出信号,把烧好程序的板子做好,复位脚一直复位,输出引脚无信号。

网友A:
换块板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板子试一下。

我换了一块板子试试,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可能是复位引脚那里短路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可能是复位引脚那里短路了!

我重新换了块烧好的片子上去,不在复位了,测量外部晶振,波形正常,再次擦除仍然报同样的错误;这种芯片会有假片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换了块烧好的片子上去,不在复位了,测量外部晶振,波形正常,再次擦除仍然报同样的错误;这种芯片 ...

会有假的,但不会那么倒霉吧?下载是你设置熔丝位了没?128A得设置熔丝位,这个片子我以前搞过。

网友C:
什么编程器,有些USB编程器不好用 就经常出现这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编程器,有些USB编程器不好用 就经常出现这样现象

我用的编程器是:双龙电子AVRISP USP2代。我在淘宝上买的芯片,4.64元一片;今天问了一下代理商,代理商说是假的,不可能这么便宜,他们的都要16.5元一片,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代理商的芯片寄来再烧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假的,但不会那么倒霉吧?下载是你设置熔丝位了没?128A得设置熔丝位,这个片子我以前搞过。 ...

哦,设置了,不知道对不对:CKSEL3/CKSEL2/CKSEL1/CKSEL0/SUT0/SPIEN/BOOTSZ1/BOOTSZ0
谢谢了,帮我看看;如果我设置的不对,帮我看看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设置了,不知道对不对:CKSEL3/CKSEL2/CKSEL1/CKSEL0/SUT0/SPIEN/BOOTSZ1/BOOTSZ0
谢谢了,帮我看看 ...

你的外部晶振是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外部晶振是大的?

8MHz

网友B:
按照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配置!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哦,我用的这个双龙的SL ISP18烧写软件默认选中SPIEN,无法改写:L

楼主:
问题解决了,非常遗憾的是问题的原因竟然是我买到了假芯片!我仔细分辨了一下假芯片和原厂的芯片,发现真的是无法辨认。我买芯片的淘宝店是:伟亨电子商行。谢谢各位热心的网友,谢谢han0097 耐心的辅导。

网友B:
投诉他,他奶奶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非常遗憾的是问题的原因竟然是我买到了假芯片!我仔细分辨了一下假芯片和原厂的芯片,发现真的 ...

卖家给你换芯片了吗

网友D:
假的应该不是,肯定多数是旧片。熔丝被修改了,买这种芯片最好用编程器恢复下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应该不是,肯定多数是旧片。熔丝被修改了,买这种芯片最好用编程器恢复下熔丝 ...

同意这个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给你换芯片了吗

呵呵!没有,卖家不承认芯片有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问题解决了还是挺高兴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诉他,他奶奶滴!

恩,有道理。我在他的评价上写上芯片是假货或是翻新货,让后来的买家心中有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卖家不承认芯片有问题。

又是一家黑心商

网友E:
一般为翻新、散新的较多,原装是不可能那么低的价格的。淘宝上面最好还是小心,出多几块钱而已,有时给自己省很多时间。
ATMEL 代理 QQ 108548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