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编译错误

楼主(2015-04-23):
我在使用codewarrior编程时,编好程序进入debug,然后点击运行,运行后再点击停止,提示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FB60 (0xFB60)() " ”,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发现,只要我引用函数TPMS_RF_SET_TX(1); 就会提示这个错误,要是不引用这个函数,错误就不存在了,这个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
/* void  TPMS_RF_SET_TX(UINT8 u8BufferSize) */
#define  TPMS_RF_SET_TX                     ((void(*)(UINT8))(JMP_RF_SET_TX))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A:
楼主在开发TPMS么,是在用飞思卡尔的新的FXTH87系列吗?

网友B:
楼主,你检查下你TPMS_RF_SET_TX这个函数相关用到的器件寄存器,从你的报错信息上看,是这个函数应用到的寄存器不存在,你对照手册看看,相关地址是否有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开发TPMS么,是在用飞思卡尔的新的FXTH87系列吗?

是的,你也用过这个芯片吗?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分享一下吗?刚开始接触很多不懂的呢。

网友A:
我芯片硬件电路出现问题了,BDM能下载却不能调试,能否借鉴一下你的硬件电路!之前自己做的MC9S08AC32的板子却完全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芯片硬件电路出现问题了,BDM能下载却不能调试,能否借鉴一下你的硬件电路!之前自己做的MC9S08AC32的板 ...

我是按照芯片手册里的参考电路设计的,没有什么特别,是不是你芯片没焊接好啊?这个芯片比较难焊的。

网友A:
这个QFN24的封装相对于标准的封装来说还是很好焊接的,但是我的直觉是硬件设计有问题,不然的话怎么用软件可以检测出芯片型号!

网友C:
没遇到过,不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QFN24的封装相对于标准的封装来说还是很好焊接的,但是我的直觉是硬件设计有问题,不然的话怎么用软件 ...

这个也不一定的,我之前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问题老是报错,后来我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就好了,你可以把你的设计发上来,让论坛里的大侠给看看,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我就焊接了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和几个引脚的电容!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我就焊接了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和几个引脚的电容!

L1你是接的电感吗?我是直接接了一个0欧的电阻,还有BKGD以及RESET脚我是用的10K上拉。你用的下载器是哪一款?我用的是MULTLINK UNIVERSAL,选择的debug配置是:PnE U-Multilink.

网友A:
我看到手册上的推荐上拉电阻小于10K,还有调试的时候我没有接晶振,不过我的仿真器是USBDM,貌似你那个仿真器挺贵的,不过我之前调试MC9S08的时候也是用的USBDM,也是用CW10.6编译调试的,没啥问题,而这芯片也是S08的内核,应该问题不大,不知道你那个仿真器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手册上的推荐上拉电阻小于10K,还有调试的时候我没有接晶振,不过我的仿真器是USBDM,貌似你那个仿真 ...

我也是刚刚接触飞思卡尔的东西,不是很熟悉,其他的仿真器不太懂,我的这个仿真器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700多元。你可以咨询一下飞思卡尔他们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我就焊接了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和几个引脚的电容!

你的射频发射部分调试通了吗?匹配电路怎么设计的?和上面电路图中一致吗?我现在在调试射频部分,毫无头绪啊~

网友A:
我最近要忙其他的事情,目前连硬件都没搞好,估计是要中断个把月吧,你先调试下吧,我把其他的事情忙完再来搞这个东西!

网友:
((void(*)(UINT8))(JMP_RF_SET_TX))
这个难懂啊

网友D:
从你的报错信息上看,是这个函数应用到的寄存器不存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因为codewarrior不熟悉的原因吧,反正是我调整了一下程序里一些函数调用的顺序就好了,这个芯片几乎完全是自己摸索,好晕啊~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