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单片机烧写程序失败

楼主(2015-04-23):
我用N79E814A单片机,烧写程序失败,用Nuvoton ISP-ICP Utility v7.0,我选择的是ISP-by-COM PORT 但是烧写总是不成功。另外我之前用的N78E366A,用同样的方式能烧写进去。请问N78E366A和N79E814A烧写程序的方式一样吗?

网友A:
先试试能否擦除芯片,你再试试以前那个芯片,然后对比一下,是不是连接线没接好

楼主:
昨天找到问题了,以前的芯片烧写了引导程序,而那个最新的没烧写引导程序。

网友B:
你这弄的,你这种问题,问了也没人能解决,你都没有Bootloader

网友C:
楼主都没搞清楚自己买的什么芯片就喊有问题,哎,据说Bootloader可以自己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没搞清楚自己买的什么芯片就喊有问题,哎,据说Bootloader可以自己写的。 ...

是不是写bootloader很费劲?

网友E:
烧录方法肯定是一样的,会不会那个芯片被加密了。还有楼上的说的引导程序,其实不费劲吧,有专门的书教那个。就是用ISP功能,写一段代码放在开头,把程序代码放到指定的空间。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脚顺序搞错了,如果没有Bootloader那就不能用串口下载,需要用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写bootloader很费劲?

这个怎么说呢,会了不难,难了不会,掌握清楚了,就简单。

网友F(2015-05-26):
同样的方法烧录不进去了,说明你现在的这个板子接口有问题,或者没有起振。

网友(2016-05-13):
N79E814A 怎么通过ISP 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