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外部晶振管脚PA2,PA3如何配置为GPIO使用?

楼主(2015-04-23):
使用STM8L151开发一个小项目,发现外部晶振管脚PA2,PA3不能作为输出使用,那么PA2,PA3如何配置为GPIO使用?不要重映射配置为USART或者SPI!只想配置为通用的输入输出管脚,向各位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别打开HSE就可以用做普通IO口

楼主:
现在可以配置了,是代码移植的一个小疏忽导致PA2、PA3无法配置,贴出来告诫自己,也供大家参考。
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Init(void)
{
    CLK_DeInit();
    CLK_HSI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E);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6);
}
PA2,PA3无**常工作,时钟初始化修改为:
void ClockInit(void)
{
    CLK_DeInit();
    CLK_HSI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6);
}PA2,PA3可做GPIO使用。
总结:虽然在初始化时仅使能HSI,但是在SYSCLK源选择时选取了HSE,导致PA2,PA3脚被重新分配给了外部晶振,从而导致此两个管脚无法作为GPIO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打开HSE就可以用做普通IO口

谢谢指点,问题已经找到,纯属大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