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程利器-STM32 CUBE

楼主(2015-04-23):
STM32的图形化编程 各位可以看看哟!

恭喜新版开张。

官方下载链接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242#

楼主:
看到图片了吗?  在这里。

其实如果库函数少了的话,  把原来的库函数加进去也可以呢。

网友A:
看着不错,稍后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 容易哦,,俺直接 加了 2句 ,直接就 报错误。。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SET);// ...

第三个参数是:GPIO_BIT_RESET  或者是GPIO_BIT_SET

瞎写肯定报错啊。 函数注释里面写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