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任务操作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5-04-23):
现在想做一个程序,为了提高效率,这个程序有两个任务 就是 两个while(1)大循环,通过按键中断来切换人任务,请问如何处理?void  main()
{
   task1:
   while(1)
   {
   }
   task2:
   while(1)
   {
   }
}

网友A:
可以选用SWITCH函数

网友B:
while(1)里判断跳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SWITCH函数

我只是打个比方!用switch 的话  加入 任务1 还没有执行完成 按下中断的话,是不会跳到任务2去的!我需要立刻进入任务2
有点像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里判断跳出啊

打个比方  说 我在执行任务1的时候,按键中断, 这时候中断处理完成后立马跳到任务2  ,而不是继续执行完任务1之后在去任务2
有点像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SWITCH函数

有点像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

网友C:
中断了加个标志,任务里加个判断不可以吗?

网友D:
中断里设标志位,while里查标志break切换任务

网友E:
中断跳出或者用UCOS-ii吧

网友F:
相当于自己做个操作系统啊,要千万注意堆栈。处理好了堆栈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了

网友G:
switch case 状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了加个标志,任务里加个判断不可以吗?

可以在中断里使用got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了加个标志,任务里加个判断不可以吗?

这样会有个延迟!我想要中断之后立马切换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自己做个操作系统啊,要千万注意堆栈。处理好了堆栈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了 ...

大神有没有个stm8堆栈操作的资料啊

网友H:
void  main()
{
   task1:
   while(1)
   {
   }
   task2:
   while(1)
   {
   }
}

有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有个延迟!我想要中断之后立马切换任务

任何系统都会延迟,你的立马是多少?1ns?1us?1ms?还是?

网友I:
直接修改堆栈指针(SP)就可以了,先把两个任务的 地址保存起来,用按键来切换SP等于任务的地址,就可以切换任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修改堆栈指针(SP)就可以了,先把两个任务的 地址保存起来,用按键来切换SP等于任务的地址,就可以切换任 ...

请问有没有stm8内核的资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打个比方!用switch 的话  加入 任务1 还没有执行完成 按下中断的话,是不会跳到任务2去的!我需要 ...

这是可抢占的任务调度。
仼务少而简单的话就直接在中断里实现,要求全就上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