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bootloader的作用

楼主(2015-04-23):
之前一直做操作系统,知道bootloader的作用是:初始化硬件配置,搭建C环境,搬运kernel,为内核传递参数引导操作系统启动。今天才知道单片机也有bootloader,那么单片机的bootloader的功能是否是初始化硬件,从Flash搬运程序到RAM,我是这样想的,之前没有接触过单片机bootloader,各位大侠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单片机的bootloader(引导程序)的功能?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大侠!bootloader在单片机中可用于升级运用程序、预先配置一些寄存器

网友B:
引导程序,引导系统启动,还有刷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大侠!bootloader在单片机中可用于升级运用程序、预先配置一些寄存器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导程序,引导系统启动,还有刷机的功能。

明白了

网友:
初始化硬件配置,搭建C环境,搬运kernel

网友C(2015-05-26):
就是负责启动系统,然后引导系统跳转到指定程序存放的位置,还可以通过特殊指令,让该程序从串口搬移代码到特定模块,就是串口烧录。

网友:
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中,BootLoader是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带到一个合适状态,以便为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准备好正确的环境。在嵌入式系统中,通常并没有像BIOS那样的固件程序(注,有的嵌入式CPU也会内嵌一段短小的启动程序),因此整个系统的加载启动任务就完全由BootLoader来完成。在一个基于ARM7TDMI core的嵌入式系统中,系统在上电或复位时通常都从地址0x00000000处开始执行,而在这个地址处安排的通常就是系统的BootLoader程序。

网友:
Bootloader是嵌入式系统在加电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在它完成CPU和相关硬件的初始化之后,再将操作系统映像或固化的嵌入式应用程序装在到内存中然后跳转到操作系统所在的空间,启动操作系统运行。

网友:
对于嵌入式系统,Bootloader是基于特定硬件平台来实现的。因此,几乎不可能为所有的嵌入式系统建立一个通用的Bootloader,不同的处理器架构都有不同的Bootloader。Bootloader不但依赖于CPU的体系结构,而且依赖于嵌入式系统板级设备的配置。对于2块不同的嵌入式板而言,即使它们使用同一种处理器,要想让运行在一块板子上的Bootloader程序也能运行在另一块板子上,一般也都需要修改Bootloader的源程序。

网友D(2017-02-19):
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控制后面的存储区域的读写,并可以跳转到该区域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