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X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你好,各位,最近在用PRO430软件烧录是,提示Blanks check failed,同时DCO check Failed,其它都正常。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能否提供下完整的提示信息?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提示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用的什么下载方式?

楼主:
SBW方式,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擦除与烧录提示正确,也就是说我不把使能blank check与DCO check打开,烧录提示PASS。

网友B:
把提示错误信息的图片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C:
您能把具体的错误部分都贴出来吗?

网友B:
我用的时候没见过这种信息
楼主把详细信息贴出来吧

楼主:
没截取到图片,暂时上传不了,谢谢各位

网友D:
截图给我看下,还有,你用的是什么下载器。软件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