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TIM1可以同时多通道捕捉PWM测频率吗?

楼主(2015-04-23):
STM32F207,TIM1可以同时多通道捕捉PWM测频率吗?
请版主或者告诉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可以,TIM1有四个独立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TIM1有四个独立的通道。

可是实际使用确实不可以,不知道告诉是否可以指点下,具体该怎么设置TIM1才可以同时捕捉四路PWM。谢谢

网友A:
我并没有亲手试过,不过从TIM1的结构上看应该是可以。
四路PWM分别输入到四个通道,四个通道配置成输入捕获模式,对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捕获,可以得到PWM的周期,再计算出频率。
看起来你应该是已经试过了,现在碰到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并没有亲手试过,不过从TIM1的结构上看应该是可以。
四路PWM分别输入到四个通道,四个通道配置成输入捕获 ...

我配置使用TIM1_Channel2、TIM1_Channel3和TIM1_Channel4,但是没有给PWM信号时,TIM1_Channel2和TIM1_Channel3一直产生捕捉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但这个时候TIM1_Channel4是可以正常捕捉频率的。
晚上回去上传点初始化设置给你,请帮忙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