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又来麻烦各位大神了。我现在在用IIC,使用的芯片是24C16的,我找到的资料都24C02或08的,我也按照例程中的说明更改了相应的参数,但是现在芯片就是读取不到东西,
求问各位大神24C02改24C16需要注意或者修改哪些东西,再次谢过。

网友A:
没有用过EEPROM。
我想你可以先确认I2C的工作是否正常?
然后再看看这两款芯片对于数据读写的时序是否要求一样。

网友B:
stm32cube.com/article/22楼主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谢谢两位解答,其实配置都没错:Q 写错一行代码了,太不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