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从机和主机连接

楼主(2015-04-23):
各位朋友好

有A, B, C 3个主机和 E, F 2个从机。

设想的是只能A 和 E 连接,B 和 F连接。

主机通过扫描特定的UUID可以定向的和设定好的从机连接,  但是从机偶尔会被不相干的C主机连接上,想要在从机端加入选择特定主机的功能,除了MAC判断还有没有好的方法呀?

网友A:
zigbee通讯中每个设备都有唯一地址,蓝牙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通讯中每个设备都有唯一地址,蓝牙没有么?

与唯一MAC连接那设备只能成对的用了,对于生产和销售不方便呀!

网友A:
不懂蓝牙通讯。
但在实际应用中,比如说开两个带蓝牙的笔记本,用一个鼠标。怎么把鼠标连接到想要连接的那个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蓝牙通讯。
但在实际应用中,比如说开两个带蓝牙的笔记本,用一个鼠标。怎么把鼠标连接到想要连接的那 ...

鼠标是成对卖的    ,就是说接收器和鼠标是一对一对的卖,如果是同一个品牌和型号的2个鼠标放在一起,就会造成干扰,导致配对错误,如果是不同型号的鼠标和品牌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鼠标是成对卖的    ,就是说接收器和鼠标是一对一对的卖,如果是同一个品牌和型号的2个鼠标放在一起,就 ...

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自带蓝牙功能的平板电脑,是可以同时连接两个或者更多(最多七个)蓝牙外设的,不懂蓝牙通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L

网友A:
如果两个自带蓝牙功能的平板电脑,有一个蓝牙外设进行连接电脑时,应该是有可能会连接到任一个电脑

网友B:
做成成对的呗
自己写协议

网友C(2015-10-26):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