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JTAG 接口是不是不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15-04-23):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不受控制的I/O电平,STM32F10xxx在JTAG输入引脚内部嵌入了上拉和下拉
电阻:
●  JNTRST:内部上拉
●  JTDI:内部上拉
●  JTMS/SWDIO:内部上拉
●  TCK/SWCLK:内部下拉

一旦JTAG的I/O被用户代码释放,GPIO控制器就再次取得了控制权。复位时这些I/O口的状态被
设置到相应的状态:
●  JNTRST:带上拉的输入
●  JTDI:带上拉的输入
●  JTMS/SWDIO:带上拉的输入
●  JTCK/SWCLK:带下拉的输入
●  JTDO:浮空输入
软件可以把这些I/O引脚用作普通的I/O。
注意: JTAG的IEEE标准推荐对TDI,TMS和nTRST上拉,但是对TCK没有特别建议。然而,在
STM32F10xxx中JTCK引脚有下拉电阻。
有了嵌入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就不需要加外部电阻了

楼主:
而且手册上面的JTAG  插座的11 17 19脚 接了个下拉电阻。  这个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这些电阻是按标准的JTAG接口来设计的.

楼主:
JTAG引脚PA13,PA15做外部输出电平时,拉不低电平是外接电阻的关系吗?

网友B:
照它的搞吧。。。。如果可以不要那就不焊元件就是。
如果哪一天发现不要不行而板子上没有元件的位置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TAG引脚PA13,PA15做外部输出电平时,拉不低电平是外接电阻的关系吗?

不是.
外部上拉电阻很大,如果作为输出,肯定可以把它输出低的.
你的问题多半是没有关闭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外部上拉电阻很大,如果作为输出,肯定可以把它输出低的.
你的问题多半是没有关闭JTAG. ...

这个语句关闭JTAG,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上电源后,PA13,PA15,PC1等,PA14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语句关闭JTAG,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上电源后,PA13,PA15,PC1等,PA14没问题的. ...

PA1,PC4,PC5没问题的,上电以后不是1.25v,而是3.3v,够启动ULN2003时,拉低以后有2.几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1,PC4,PC5没问题的,上电以后不是1.25v,而是3.3v,够启动ULN2003时,拉低以后有2.几伏吧.  ...

拉不低?

楼主:
所以现在用PC4,PC5和PA1,3个脚不挨在一起,PC1,PC4,PC5用在一起时PC1有同样的现象.

楼主:
还有输出脚外接拉低电阻话更好吗?,10k的怎样?好象mini板用在控制板上的时候容易受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输出脚外接拉低电阻话更好吗?,10k的怎样?好象mini板用在控制板上的时候容易受干扰? ...

你说的不挨在一起什么意思?同样现象指什么现象?
输出拉低拉高看你需求吧。如果使用内部拉低拉高,是比较弱的,也就可能出现像你说的受干扰,使用外部拉高拉低一般10K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挨在一起什么意思?同样现象指什么现象?
输出拉低拉高看你需求吧。如果使用内部拉低拉高,是比 ...

你说的不挨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说的不准确,就是原来想用P5的IO口PC1,PC4,PC5三个来输出,但是PC1拉不低,所以现在PC4PC5和PA1l来使用(P5的PC4PC5和P3的PA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挨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说的不准确,就是原来想用P5的IO口PC1,PC4,PC5三个来输出,但是PC1拉不低, ...

PC1不应该拉不低的哦。

你看看是不是把PC1当成输入口用了,因为触摸屏的中断信号,就是用的P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1不应该拉不低的哦。

你看看是不是把PC1当成输入口用了,因为触摸屏的中断信号,就是用的PC1。 ...

void LED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GPIOA->CRH&=0XFFFFFFF0;
GPIOA->CRH|=0X00000003;//PA8 推挽输出
        GPIOA->ODR|=1<<8;      //PA8 输出高

GPIOA->CRL&=0XFFFFFF0F;
GPIOA->CRL|=0X00000030;//PA8 推挽输出
    GPIOA->ODR|=0<<1;      //PA8 输出高

GPIOD->CRL&=0XFFFFF0FF;
GPIOD->CRL|=0X00000300;//PD.2推挽输出
GPIOD->ODR|=1<<2;      //PD.2输出高

GPIOC->CRL&=0XFF00FF0F;//pc1,PC4/PC5 推挽输出
GPIOC->CRL|=0X00330030;
GPIOC->ODR|=0<<1;     //PC1,4,5 输出高
GPIOC->ODR|=0<<4;
             GPIOC->ODR|=0<<5;

PC1,PC4,PC5上电以后PC1是3.25伏,PC4,PC5为1.47伏,接拉低10K后PC1是1.2v,PC4,PC5为0.6伏,
通过ULN2003接发光管实验时,是那样每次触摸屏开始,停计时时,发光管按时灭,松时亮.不用触摸屏,用红外
时发光管不变化.

楼主:
PC1改PA13,PA13外接10k下拉后1.12v发光管还是一点点亮,还有哪个口能用呢,请指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1改PA13,PA13外接10k下拉后1.12v发光管还是一点点亮,还有哪个口能用呢,请指点吧  ...

原来你还用了LCD哦。
你要确认一点,就是这个IO口在你修改了之后,其他函数不会再修改。比如PC1,用来做触摸屏的中断输入脚,如果你用作输出,只要你后面调用了Touch_Init,就会重新被设置为输入了。
PA13是JTAG需要用的引脚,在默认条件下,他是用作JTAG的,你必须使用Jtag_sET函数,来禁止jtag。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还用了LCD哦。
你要确认一点,就是这个IO口在你修改了之后,其他函数不会再修改。比如PC1,用来做 ...

这个语句关闭JTAG,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是关闭了吗?
PC1没有任何改动,触摸屏是要用的,原理图上PA13上拉R710K电阻的原因吧.
,还有哪个口能用呢,请指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语句关闭JTAG,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是关闭了吗?
PC1没有任何改动,触摸屏是要用的,原理图上 ...

你是在哪里设置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的?
如果其他地方又设置 JTAG_Set(使能);了呢?
你简单测试下吧。在你设置了JTAG_Set之后,别调用其他任何函数了,就这样,看是不是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哪里设置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的?
如果其他地方又设置 JTAG_Set(使能);了呢?
你简单测 ...

我现在用的是,外接温度DS18b,触摸屏,红外遥控同时用的

楼主:
JTAG_Set(SWD_ENABLE);在KEY_Init,Lcd_Init有,这些关了后无法唤醒开机.
还有哪个口能用呢,请指点吧

网友A:
你现在是想怎么做?
别打PC1的注意了.

楼主:
找pc1,PA13,PA15以外的,PA4,PA14,PC4,PC5已经用上了,尽量完全保留原开发板的情况下再找一个out脚.

网友:
根本不用考虑那个的,,你直接连接调试器就行了。

网友C:
这些电阻是按标准的JTAG接口来设计的

网友D:
上拉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内部是有上拉电阻,但我不知道在JTAG模式下是否使用这个上拉电阻,没有具体研究过,一般应用的时候都是加了外部上拉电阻的

网友F(2017-02-09):
请问前辈,我想画个电路板。芯片是stm32f429系列的,我想通过swd的方式调试程序,问题是:从单片机引出的swdio和swclk这俩需要额外接上拉电阻吗?要是不接原因是什么?要是接的话多大好?原因是什么?麻烦前辈有空给看一下。

网友G:
需要上拉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