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WD接口报错

楼主(2015-04-23):
小弟初学stm32, SWD调试一直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各位牛人帮忙解决~谢谢啦~

网友A:
用google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明白了.
就是说TCK本应该是高的,但是你的是低.

楼主:
思我是知道的,但是如何解决呢?是,硬件电路连接的问题,Jlink的问题,还是我开发板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问老师借了个jlink,其余什么都没动。貌似就正常了~

网友A:
这么说,有可能是JLINK的问题了.
你用你老师的JLINK的排线,用我们的JLINK.试试看能否连接?
我怀疑是JLINK的排线坏了.

楼主:
果然好了~谢谢啦

楼主:
还是有问题啊,不报错了,但是还是不能正常使用SWD接口。sw device里面没东西……

网友A:
你要连接开发板才行

楼主:
我连了额……

网友A:
用你老师的jlink呢?

楼主:
刚刚用老师的jlink,令boot0=1 boot1=1 ,sw device 识别出来了。但是换上开发板自带的jlink又提示错误和lz位所述错误是一样的。排线是好的~

网友A:
同样是B0=1,B1=1?

楼主:
好像确实是jlink的问题,刚刚的现象是因为我烧了按键输入的实验程序。现在我烧了一遍跑马灯,再令boot0=0,boot1=0.老师的jlink能够正常工作在jtag和swd接口下,而开发板附带的只能工作在jtag接口下,swd接口下报错。使用替换法发现排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是jlink的问题,刚刚的现象是因为我烧了按键输入的实验程序,太逗了

网友:
恭喜了楼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