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问问怎么给stm32F407添加一个触摸按键啊?

楼主(2015-04-23):
求求代码,我在想gui的

网友A:
stm32F407 并不支持电容式触摸按键。如果机械触点按键,那很轻松, IO 口连接或扫描方式,官方例程里都有现成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07 并不支持电容式触摸按键。如果机械触点按键,那很轻松, IO 口连接或扫描方式,官方例程里都有现 ...

我想用的是电阻屏上加装按键

网友B: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A:
这个复杂一点, 好的开发版有 LCD 和触摸屏的例程,可以参考和拼接一下。
主要是 LCD 画出一个按键,触摸屏识别按键坐标。基本就能够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复杂一点, 好的开发版有 LCD 和触摸屏的例程,可以参考和拼接一下。
主要是 LCD 画出一个按键,触摸屏 ...

并没有例程 ~~~~(>_<)~~~~

网友A:
虽然我的电脑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不过不想去找出来. 还是自己找找吧
到网上寻找和收集需要的资料, 也是初学者的必修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的电脑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不过不想去找出来. 还是自己找找吧
到网上寻找和收集需要的资料, 也是 ...

恩恩 谢谢了

网友C:
有电阻屏驱动专用芯片

网友C:
看看安福莱的例程

网友:
要知道触摸按键的原理啊。

网友B:
GUI的好学不、?我看代码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的好学不、?我看代码复杂啊

用了gui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gui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现象

看来也是没用的噱头了,觉得以解决问题为最好,不必太炫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