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MINI STM32配套液晶外接问题。

楼主(2015-04-23):
我用杜邦线加自己做的插座将液晶外接。

杜邦线插在学习板上还能跑,显示正常,说明插座和杜邦线接**确。

我把它移接到自己的STM32最小系统。按原来程序的接法却只有背光灯,没有任何显示。。

程序的芯片类型已经更改为STM32F103VB(我的最小系统用的是100脚的这个芯片)。

本来我把JTAG模式打开了,发现不能显示,后来我又把JTAG模式关了,采用串口下载。但还是只有白屏??

网友A:
先读ID,看看你读出来的ID正确不正确。ID正确了,就好处理了。

楼主:
具体怎么个读法呢?新手请教。。

楼主:
具体怎么个读法呢?我是新手,请教请教。。

网友A:
你看看正点原子开发板的入门手册,里面有个如何查看LCD ID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我在学习板上下载了综合实验28,然后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是,错来一堆错误: Error reading comm device.是不是无法识别液晶控制芯片

网友A:
换过一个串口助手
估计是和你的系统不兼容。
SSCOM

楼主:
LCD ID:b505
LCD ID:b505
LCD ID:b505
LCD ID:b505
LCD ID:b505
LCD ID:b505
出来这个型号。。然后?

楼主:
最终问题解决。

问题所在:
程序问题,IO口被复用,我找了好久,终于发现这个问题。。有点悲剧呵呵。

网友A:
嗯,复用要特别注意.

网友B:
程序问题,IO口被复用,我找了好久,终于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