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8688驱动问题和使用问题

楼主(2015-04-23):
使用TM4C123GH6PGE的SSI模块产生驱动信号,因为其最多一次只能发送16位数据,因此产生的时钟信号如图。

由于ADS8688要求在每一个转换周期内帧同步信号至少应保持32个系统时钟周期的低电平,源1的帧同步信号是自己利用GPIO口翻转得到的。

主要问题在于,两次16位的数据发送之间时钟有一段高电平时间的延迟。而注意到ADS8688的手册中第10页的TIMING REQUIREMENTS一栏中提到了clock high time不得高于0.6个tsclk。这是否会导致无法向ADS8688写入命令?

如果是,可否考虑使用PWM外设来产生时钟信号?但如此一来SYNC、SCLK、DIN三个引脚的信号分别使用不同的模块来产生,三者的同步或许将成为一个难点。

另外首次使用ADS8688时不慎将-3.6V电压误当作+3.6V电压接入在DVDD引脚上,数秒后发觉芯片发热,断电之后经检查,重新正确上电后,在4引脚REFSEL接入低电平,可以驱动内置参考电压,在5引脚REF输出4.10V左右电压。这是否可以判断误接入-3.6V电压对芯片没有产生影响?

网友A:
不理解: 既然是用 IO 口翻转来实现 SCLK 信号, 为什么还要 8 个信号之间留空间, 不是 16 个脉冲一起发呢?
用定时器生成 SCLK 信号当然也是可以的, 不过控制个数, 接收数据跟上定时器保证同步, 这个问题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 也是挺麻烦的问题了.

一颗受伤的芯, 这种情况, 即使功能正常, 也作为测试用的板子吧, 会许软伤会发展成硬伤, 或者工作特性收到了一些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