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弱弱问下: SysTick->CTRL 的 "->" 是个啥???

楼主(2015-04-23):
弱弱问下:
SysTick->CTRL&=0xfffffffb;//  <==== SysTick->CTRL  是C的指令???偶吃好几年的51咸菜.....没见过.
fac_us=SYSCLK/8;   <====  fac_us ,SYSCLK,fac_ms   <===这些在那里有定义呀???
fac_ms=(u16)fac_us*1000;

SYStem就看得我一头雾水呀.

楼主:
刚收到的开发板光盘没有相关的SysTick->CTRL中 '->' 的资料.........看得头大,去那里找相关的'->'的资料呢???

网友A:
c语言基础问题.
结构体指针指向其成员的符号.

楼主:
明白了,很少用结构体,现在去补补

楼主:
SysTick<===是固件库里边的东东吗?

楼主:
我下了个MDK421的,里有没有KEY下呀???

楼主:
光盘里的是3.8的.我用是keil4写51的程式,用起来很好,SO.下个高级点的.在找KEY

楼主:
MDK4现在建立新工程好象不用加载起动代码了.一开头选蕊片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蕊片型号了,只有几种选择,其中一种是Cortex-M3.我现在这样建立工程没错吧

楼主:
32位基于 ARM 微控制器 STM32F101xx 与 STM32F103xx 固件函数库 <<<

我在百度下的这个东东没错吧.

楼主:
32位基于 ARM 微控制器 STM32F101xx 与 STM32F103xx 固件函数库 <<<

对MDK4有没影响呀???

网友A:
KEIL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写ARM的一个是写单片机的,开始画面略有不同。
如果要写STM32的芯片,不要在Cortex-M3分组,找ST分组,然后启动代码就会有了。
固件函数库还是不要看了,直接看STM32参考手册。

网友A:
MDK的Key可以共同,你用3.8的Key照样注册4.2

楼主:
昨天我搞错了.没看到蕊片型号,站错阵营了.后来看到下边的STmic........
选进去一看,明白了,之前选错了.

楼主:
OK了,我用了我一直用开的Keil uVision4的注册器注册了.

谢谢

网友B:
SysTick->CTRL&=0xfffffffb;//  <==== SysTick->CTRL  是C的指令???偶吃好几年的51咸菜.....没见过.
fac_us=SYSCLK/8;   <====  fac_us ,SYSCLK,fac_ms   <===这些在那里有定义呀???
fac_ms=(u16)fac_us*1000;

SYStem就看得我一头雾水呀.
这个是指针。

网友:
这是指针符号,结构体变量成员

网友C:
指针符号啊

网友D:
学习了,偶也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今天提出来 很好啊

网友E:
直接指向寄存器了,所以这个指令是写寄存器值的

网友F(2016-01-29):
有些需要记住的,fac_us/fac_ms是文件开头定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