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 dm9000aep

楼主(2015-04-23):
dm9000aep连接到CS2上, 地址设置好后, 出现dm9000: read wrong id 0x2b2a2928。
用示波器看 片选没被拉低。

片选的控制寄存器 里面需要设置时序, 但是和dm9000 对照起来  不知道对应那部分。 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时序问题

就是不太清楚时序, 只是知道1808片选最后 一个设置8位或者16位。 在网上找的资料都是关于三星的,而且它的时序设置 都是对应的。
   版主能否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时序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m/f/25/t/13100.aspx
我找了这个   不态清除他的时序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先把硬件电路发上来看看呗
一般都是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硬件电路发上来看看呗
一般都是时序问题

时序 和硬件连线 我感觉应该没关系

楼主:
现在设备注册上了  不过出现了dm9000 check status fail:
多次尝试修改时序 也没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