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想把字库写到flash里面去,有人做过么

楼主(2015-04-23):
项目需要现在需要字库用来在4.3寸液晶屏上显示,有考虑过把字库放在SD卡里,但鉴于SD卡可能会被用户格式化而导致字库丢失。
现在想把字库直接写在flash里面可以么?
芯片是K60DN512VLL10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网友A:
网上下载个HZK16,扩展名改为bin,烧写进flash芯片就行

网友A:
前提是你装的下啊,一个16点的gb2312字库250多kb

楼主:
未操作过,哪位有详细过程,见识一下,说不定哪天会用得上

楼主:
我是要显示什么字就装什么字进Flash

网友B:
买个SPI FLASH, 才几块钱,  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W25Q64

如果写在单片机上你不够位置,

网友B:
一般通过X-Modem协议写入SPI FLAS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装的下啊,一个16点的gb2312字库250多kb

512KB容量,应该没问题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SPI FLASH, 才几块钱,  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W25Q64

几块钱也是成本啊,如果可以写入FLASH就不需要增加成本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个HZK16,扩展名改为bin,烧写进flash芯片就行

怎么烧?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烧?用什么软件?

量产的话用通用烧写器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话用通用烧写器烧写。

我现在想直接定义一个常量把字库的16进制文件直接放进去可以么?

像这样:
const unsigned char TextLib[ ] @ 0x20000=
{
0x00,0x00,.......,
...................... ,
........................ ,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直接定义一个常量把字库的16进制文件直接放进去可以么?

像这样:

如果你使用的文字是固定的,以后也不会增加了,可以用字模软件,得到你所用到的文字的字模,在程序中定义常量数组的方式存放在片内Flash中。
如果需要使用所有文字,或者使用的文字不是固定的情况下就需要完整的字库。如果你用到的MCU的Flash够大的话,当然可以用这种方法把整个字库存放在在片内Flash里。如果片内Flash没那么大的话,就要通过通用编程器把字库烧写到片外Flash,然后再焊接。也可以先焊接空白的Flash,专门写一个程序,用你使用的MCU接收串口或者USB发来的字库数据,烧写到片外Flash中。

网友B:
汉字量不大的话,可以不用字库的。把汉字取模也行。

网友B:
下个字库生成软件,一般GB2312的字库,大小好像是2百多K。如果是GBK的字库,那大小 是7百多K。然后用单片机写个程序,通过串口接收电脑发过来的字库,再写到字库芯片就好。做好一个母片后,就可以把这母片拆了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复制就好了。

网友C:
建议还是用个spi flash吧
烧写的时候通过串口或者usb 将接收到的数据 一组一组的往flash中去写。
读取的时候也很方便。
或者将字库放到sd卡上,通过一个命令写进spi flash中也可以。

网友C:
可以啊,不难,用SPIFLASH 把SPI调通,然后直接把字库烧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汉字量不大的话,可以不用字库的。把汉字取模也行。

我用过,搜索一下,最轻量字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搜索一下,最轻量字库

【原创】超轻量级GB2312点阵汉字库11乘11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创】超轻量级GB2312点阵汉字库11乘11点阵

我用了16*16的点阵字库

网友C:
发个dos字库

ABC        英文字库文件
ASC12        ASCII字库文件12X6
ASC16        ASCII字库文件16X8
ASC48        ASCII字库文件48X24
Hzk12        汉字库宋体12X12
Hzk16        汉字库宋体16X16
hzk16F        汉字库仿宋16X16
HZK24F        汉字库仿宋24X24
HZK24H        汉字库黑体24X24
HZK24K        汉字库楷体24X24
HZK24S        汉字库宋体24X24
HZK24T        全角字符库24X24
HZK24Z        汉字库篆体24X24
HZK40S        汉字库宋体40X40
HZK40T        全角字符库40X40
HZK48S        汉字库宋体48X48
HZK48S        全角字符库48X48

HZK24H_H 带 _H的为自己修改的横向取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dos字库

ABC        英文字库文件

好东西哦,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烧录写进去的。IAP。

网友D:
可以通过IAP方式,写入吧。

网友E:
如果你程序不是很大,并且计算过你的flash足够用,你可以使用常量定义的形式直接定义到flash中。
但是前提是你的flash够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