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XDS560仿真器,ccs6.0和5.4版本为什么都说没有安装驱动?确实装了啊

楼主(2015-04-23):
总是提示 无法识别的USB接口

网友A:
没用过560仿真器。

网友B:
是没有USB驱动   还是仿真器驱动
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网友C:
你用的是多少位的系统啊,是win7 64位的吗?

网友D(2016-03-28):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用的CCS6   560PLU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用的CCS6   560PLUS

首先确认电脑有没有识别USB 设备
仿真器驱动哪里来的?CCS自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