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60 + L3G4200 LPLD的库

楼主(2015-04-23):
  • #ifndef __DEV_L3G4200_H__
  • #define __DEV_L3G4200_H__
  • #include "common.h"
  • #include "HW_I2C.h"
  • /********用户可修改值 开始***********/
  • //连接L3G4200用到的I2C通道
  • #define L3G4200_I2CX    (I2C1)
  • //连接L3G4200用到的SCL引脚
  • #define L3G4200_SCLPIN  (PTC10)
  • //连接L3G4200用到的SDA引脚
  • #define L3G4200_SDAPIN  (PTC11)
  • /********用户可修改值 结束***********/
  • //定义SCL Bus Speed取值,外设总线为50Mhz时的计算结果
  • #define L3G4200_SCL_50KHZ                   (0x33)
  • #define L3G4200_SCL_100KHZ                  (0x2B)
  • #define L3G4200_SCL_150KHZ                  (0x28)
  • #define L3G4200_SCL_200KHZ                  (0x23)
  • #define L3G4200_SCL_250KHZ                  (0x21)
  • #define L3G4200_SCL_300KHZ                  (0x20)
  • #define L3G4200_SCL_400KHZ                  (0x17)
  • //=========MMA8451 功能参数==================//
  • #define L3G4200_DEV_ADDR     0x69         //定义器件地址,可根据硬件修改
  • #define L3G4200_DEV_WRITE    0xD2
  • #define L3G4200_DEV_READ     0xD3
  • #define L3G4200_DEV_ID       0xD3     //设备ID
  • //L3G4200 内部寄存器地址
  • #define WHO_AM_I               0x0F
  • #define CTRL_REG1              0x20
  • #define CTRL_REG2         0x21
  • #define CTRL_REG3         0x22
  • #define CTRL_REG4         0x23
  • #define CTRL_REG5         0x24
  • #define REFERENCE         0x25
  • #define OUT_TEMP          0x26
  • #define STATUS_REG         0x27
  • #define OUT_X_L         0x28
  • #define OUT_X_H         0x29
  • #define OUT_Y_L         0x2A
  • #define OUT_Y_H         0x2B
  • #define OUT_Z_L         0x2C
  • #define OUT_Z_H         0x2D
  • //=========L3G4200 STATUS寄存器 寄存器位==================//
  • #define L3G4200_STATUS_X_READY   0x01
  • #define L3G4200_STATUS_Y_READY   0x02
  • #define L3G4200_STATUS_Z_READY   0x04
  • #define L3G4200_STATUS_XYZ_READY 0x08
  • #define L3G4200_STATUS_X_OW      0x10
  • #define ML3G4200_STATUS_Y_OW     0x20
  • #define L3G4200_STATUS_Z_OW      0x40
  • #define L3G4200_STATUS_XYZ_OW    0x80
  • //函数声明
  • uint8  L3G4200_Init(void);
  • void  L3G4200_WriteReg(uint8, uint8);
  • uint8 L3G4200_ReadReg(uint8);
  • int16 L3G4200_GetResult(uint8, uint8);
  • #endif
  • #include "dev_l3g4200.h"
  • static void L3G4200_Delay(void);
  • uint8 L3G4200_Init(void)
  • {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_param;
  •   uint8 device_id=0;
  •   //初始化L3G4200_I2CX
  •   i2c_init_param.I2C_I2Cx = L3G4200_I2CX ;       //在DEV_L3G4200.h中修改该值
  •   i2c_init_param.I2C_IntEnable = FALSE;
  •   i2c_init_param.I2C_ICR = L3G4200_SCL_200KHZ;  //可根据实际电路更改SCL频率
  •   i2c_init_param.I2C_SclPin = L3G4200_SCLPIN;   //在DEV_MMA8451.h中修改该值
  •   i2c_init_param.I2C_SdaPin = L3G4200_SDAPIN;   //在DEV_MMA8451.h中修改该值
  •   i2c_init_param.I2C_Isr = NULL;
  •   LPLD_I2C_Init(i2c_init_param);
  •     //读取设备ID
  •   device_id = L3G4200_ReadReg(WHO_AM_I);
  •   //进行寄存器配置
  •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1, 0x0f);   //100hz    0xff(800hz)
  •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2, 0x00);
  •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3, 0x08);
  •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4, 0x30);  //+-2000dps , Data LSB @ lower address
  •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5, 0x00);
  •   return device_id ;
  • }
  • /*
  • *   L3G4200_WriteReg
  • *   该函数用于配置L3G4200的寄存器
  • *
  • *   参数:
  • *   RegisterAddress
  • *    |__ L3G4200寄存器地址
  • *   Data
  • *    |__ 具体写入的字节型数据
  • */
  • void  L3G4200_WriteReg(uint8 RegisterAddress, uint8 Data)
  • {
  •    //发送从机地址
  •   LPLD_I2C_StartTrans(L3G4200_I2CX,L3G4200_DEV_ADDR, I2C_MWSR);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写L3G4200寄存器地址
  •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RegisterAddress);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向寄存器中写具体数据
  •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Data);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LPLD_I2C_Stop(L3G4200_I2CX);
  •   L3G4200_Delay();
  • }
  • /*
  • *   L3G4200_ReadReg
  • *   该函数用于读取L3G4200的数据
  • *
  • *   参数:
  • *     RegisterAddress
  • *        |__ MMA8451寄存器地址
  • *   返回值
  • *      加速传感器的测量值
  • */
  • uint8 L3G4200_ReadReg(uint8 RegisterAddress)
  • {
  •   uint8 result=0;
  •   //发送从机地址
  •   LPLD_I2C_StartTrans(L3G4200_I2CX,L3G4200_DEV_ADDR, I2C_MWSR);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写L3G4200_I2CX寄存器地址
  •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RegisterAddress);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再次产生开始信号
  •   LPLD_I2C_ReStart(L3G4200_I2CX);
  •   //发送从机地址和读取位
  •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 L3G4200_DEV_READ);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转换主机模式为读
  •   LPLD_I2C_SetMasterWR(L3G4200_I2CX, I2C_MRSW);
  •   //关闭应答ACK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FF);//关闭ACK
  •   // Dummy read 虚假读取
  •   result =LPLD_I2C_ReadByte(L3G4200_I2CX);
  •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   //发送停止信号
  •   LPLD_I2C_Stop(L3G4200_I2CX);
  •   //读IIC数据
  •   result = LPLD_I2C_ReadByte(L3G4200_I2CX);
  •   L3G4200_Delay();
  •   return result;
  • }
  • /*
  • * 函数功能:读L3G4200加速度输出
  • * 参数
  • *       Status - 数据寄存器状态
  • *       Regs_Addr - 数据寄存器地址
  • * 函数返回值:加速度值(int16)
  • */
  • int16 L3G4200_GetResult(uint8 Status, uint8 Regs_Addr)
  • {
  •   uint8 ret=0;
  •   uint16 cnt=0;
  •   int16 result,temp;
  •   // 等待转换完成并取出值
  •   while(!(ret&Status))
  •   {
  •     ret = L3G4200_ReadReg( STATUS_REG);
  •     if(++cnt>500)
  •     //  break;
  •       ;
  •   }
  •   temp= L3G4200_ReadReg( Regs_Addr);        //低字节数据
  •   result  = L3G4200_ReadReg( Regs_Addr+1);  //高字节
  •   result=result<<8;
  •   result=result|temp;
  •   return result;
  • }
  • /*
  • * 延时函数
  • */
  • static void L3G4200_Delay(void){
  •   int n;
  •   for(n=1;n<200;n++) {
  •     asm("nop");
  •   }
  • }
求救啊,为嘛我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xFF ,
器件地址应该是对啊,LPLD 底层库有进行移位操作啊,器件也是好的
CS 和SA 都接的高
为嘛我读MMA8451可以读出来,读L3G4200 就读不出来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L3G4200 的相关应用,检查一下不代码和这款芯片对应应用的区别。

网友A:
看到其他地方一个建议操作,不过那边后来也没有回应,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网友的建议操作。
“请将SDA管脚配置为open drain输出试试看看。
PortxPCR寄存器中ODE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其他地方一个建议操作,不过那边后来也没有回应,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网友的建议操作。
“请将SDA管脚配置 ...

刚看了下,那个引脚的开漏输出已经使能了啊在底层库里面
boolean ode = i2c_init_structure.I2C_OpenDrainEnab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那个引脚的开漏输出已经使能了啊在底层库里面
boolean ode = i2c_init_structure.I2C_OpenDrai ...

只是其他网友的建议,
我没有用过LPLD库,既然飞思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使用,
建议你还是去看看这个L3G4200的一些典型应用,是不是外围,或者控制时序方面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其他网友的建议,
我没有用过LPLD库,既然飞思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使用,
建议你还是去看看这个L3G420 ...

之前拿M3的板子,用IO口模拟IIC,都可以读出来,现在不管是用M3的硬件IIC,还是K60的硬件IIC,配置的都可以读出其它IIC器件,就是读不出来L3G4200

楼主:
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B:
楼主现在怎么样; ,期待你能够采集出信号,分享经验。。我的也是不行啊,NEC-03 温漂的厉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拿M3的板子,用IO口模拟IIC,都可以读出来,现在不管是用M3的硬件IIC,还是K60的硬件IIC,配置的都可 ...

建议你可以把你的通信波形抓出来,然后资讯一下L3G4200公司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可以把你的通信波形抓出来,然后资讯一下L3G4200公司的技术支持!

现在搞定了,当时有人提出是SDA管脚要开漏,
我没仔细看,就以为它默认的是开漏
过了两天,我再仔细看,发现默认的是FALSE
改成TRUE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定了,当时有人提出是SDA管脚要开漏,
我没仔细看,就以为它默认的是开漏
过了两天,我再仔细看, ...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同时也感谢你分享经验!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将标题加上“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定了,当时有人提出是SDA管脚要开漏,
我没仔细看,就以为它默认的是开漏
过了两天,我再仔细看, ...

一个不小心给烧了,哎。。你的程序仅仅只是加了一句   i2c_init_param.I2C_OpenDrainEnable=TRUE;  对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小心给烧了,哎。。你的程序仅仅只是加了一句   i2c_init_param.I2C_OpenDrainEnable=TRUE;  对吧 ...

额,有钱人啊,烧一个一百多啊!!
是的,就加那一句话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有钱人啊,烧一个一百多啊!!
是的,就加那一句话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没有那多,也心疼啊

网友B:
之前我测VCC和GND他们是导通的 ,现在又,没有问题了,可以我的CS 一接3.3V 就冒烟,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测VCC和GND他们是导通的 ,现在又,没有问题了,可以我的CS 一接3.3V 就冒烟,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 ...

木有发现这个问题额,我还以为你是主控板烧了呢,传感器烧了是小事

网友B:
int16 resultx,resulty,resultz;
uint8 device_id  ;
  void delay(void)  ;

void main (void)
{

   //初始化L3G4200D底层驱动及寄存器
device_id=L3G4200_Init();

  if(device_id==L3G4200_DEV_ID)
  {
    printf("L3G4200D init succeed!\r\n");
    printf("Device ID :0x%X\r\n,device_id") ;
  }
  else
  {
    printf("L3G4200D Init failed !\r\n");
    printf("Device ID :0x%x\r\n,device_id");
    while(1);

  }

  while(1)
  {
    resultx=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X_READY,OUT_X_L);
    resulty=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Y_READY,OUT_Y_L) ;
    resultz=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Z_READY,OUT_Z_L);
    printf("XYZ:\t%d\t%d\t%d\r\n", resultx, resulty, resultz);
  }
}

void delay(void)
{
   int16 i,n;
   for (i=0;i<30000;i++)
   {
      for (n=0;n<200;n++)
      {
        asm("nop");
      }
   }
}

在CS 端接10K电阻后接3.3V没有冒烟,不接就会冒烟的,现在还是不能正确的读取ID
给看看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呢,

我刚刚测了一下CS端的电压,电压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不在电路中串入电阻的话,传感器就会冒烟的,我是使用的lm117-3.3 V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16 resultx,resulty,resultz;
uint8 device_id  ;
  void delay(void)  ;

悬空试试? 理论上直接接3.3V 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你那块板子有问题

网友B:
等我的传感器到了,如果不行的话。在请教一下你哈。。

网友B:
/**
* @file DEV_L3G4200D.h
* @version 0.1[LUDSMARTCAR]
* @date 2013-11-9
* @brief L3G4200三轴陀螺仪设备驱动程序
*/

#ifndef __DEV_L3G4200D_H__

#define __DEV_L3G4200D_H__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HW_I2C.h"

/********用户可修改值 开始***********/

//连接L3G4200用到的I2C通道

#define L3G4200_I2CX    (I2C1)

//连接L3G4200用到的SCL引脚

#define L3G4200_SCLPIN  (PTC10)

//连接L3G4200用到的SDA引脚

#define L3G4200_SDAPIN  (PTC11)

/********用户可修改值 结束***********/

//定义SCL Bus Speed取值,外设总线为50Mhz时的计算结果

#define L3G4200_SCL_50KHZ                   (0x33)
#define L3G4200_SCL_100KHZ                  (0x2B)

#define L3G4200_SCL_150KHZ                  (0x28)

#define L3G4200_SCL_200KHZ                  (0x23)

#define L3G4200_SCL_250KHZ                  (0x21)

#define L3G4200_SCL_300KHZ                  (0x20)

#define L3G4200_SCL_400KHZ                  (0x17)

//=========MMA8451 功能参数==================//

#define L3G4200_DEV_ADDR     0x69//0X68//0x69         //定义器件地址,可根据硬件修改

#define L3G4200_DEV_WRITE    0xD2//0XD0//0xD2

#define L3G4200_DEV_READ     0XD3//0XD1//0xD3

#define L3G4200_DEV_ID       0xD3    //设备ID

//L3G4200 内部寄存器地址

#define WHO_AM_I               0x0F

#define CTRL_REG1              0x20

#define CTRL_REG2         0x21

#define CTRL_REG3         0x22

#define CTRL_REG4         0x23

#define CTRL_REG5         0x24

#define REFERENCE         0x25

#define OUT_TEMP          0x26

#define STATUS_REG         0x27

#define OUT_X_L         0x28

#define OUT_X_H         0x29

#define OUT_Y_L         0x2A

#define OUT_Y_H         0x2B

#define OUT_Z_L         0x2C

#define OUT_Z_H         0x2D

//=========L3G4200 STATUS寄存器 寄存器位==================//

#define L3G4200_STATUS_X_READY   0x01

#define L3G4200_STATUS_Y_READY   0x02

#define L3G4200_STATUS_Z_READY   0x04

#define L3G4200_STATUS_XYZ_READY 0x08

#define L3G4200_STATUS_X_OW      0x10

#define ML3G4200_STATUS_Y_OW     0x20

#define L3G4200_STATUS_Z_OW      0x40

#define L3G4200_STATUS_XYZ_OW    0x80

//函数声明

uint8  L3G4200_Init(void);

void  L3G4200_WriteReg(uint8, uint8);

uint8 L3G4200_ReadReg(uint8);

int16 L3G4200_GetResult(uint8, uint8);

#endif

/**
* @file DEV_L3G4200D.h
* @version 0.1[LUDSMARTCAR]
* @date 2013-11-9
* @brief L3G4200三轴陀螺仪设备驱动程序
*/

#include "DEV_L3G4200D.h"

static void L3G4200_Delay(void);

uint8 L3G4200_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_param;

  uint8 device_id=0;

  //初始化L3G4200_I2CX

  i2c_init_param.I2C_I2Cx = L3G4200_I2CX ;       //在DEV_L3G4200.h中修改该值

  i2c_init_param.I2C_IntEnable = FALSE;

  i2c_init_param.I2C_ICR = L3G4200_SCL_200KHZ;  //可根据实际电路更改SCL频率

  i2c_init_param.I2C_SclPin = L3G4200_SCLPIN;   //在DEV_MMA8451.h中修改该值

  i2c_init_param.I2C_SdaPin = L3G4200_SDAPIN;   //在DEV_MMA8451.h中修改该值

  i2c_init_param.I2C_OpenDrainEnable=TRUE;

  i2c_init_param.I2C_Isr = NULL;

  LPLD_I2C_Init(i2c_init_param);

    //读取设备ID

  device_id = L3G4200_ReadReg(WHO_AM_I);

  //进行寄存器配置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1, 0x0f);   //100hz    0xff(800hz)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2, 0x00);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3, 0x08);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4, 0x30);  //+-2000dps , Data LSB @ lower address

  L3G4200_WriteReg(CTRL_REG5, 0x00);

  return device_id ;

}

/*

*   L3G4200_WriteReg

*   该函数用于配置L3G4200的寄存器

*

*   参数:

*   RegisterAddress
*    |__ L3G4200寄存器地址

*   Data

*    |__ 具体写入的字节型数据
*/

void  L3G4200_WriteReg(uint8 RegisterAddress, uint8 Data)

{

   //发送从机地址

  LPLD_I2C_StartTrans(L3G4200_I2CX,L3G4200_DEV_ADDR, I2C_MWSR);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写L3G4200寄存器地址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RegisterAddress);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向寄存器中写具体数据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Data);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LPLD_I2C_Stop(L3G4200_I2CX);

   L3G4200_Delay();

}

/*

*   L3G4200_ReadReg

*   该函数用于读取L3G4200的数据

*

*   参数:

*     RegisterAddress
*        |__ MMA8451寄存器地址

*   返回值

*      加速传感器的测量值

*/

uint8 L3G4200_ReadReg(uint8 RegisterAddress)

{

  uint8 result=0;

  //发送从机地址

  LPLD_I2C_StartTrans(L3G4200_I2CX,L3G4200_DEV_ADDR, I2C_MWSR);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写L3G4200_I2CX寄存器地址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RegisterAddress);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再次产生开始信号

  LPLD_I2C_ReStart(L3G4200_I2CX);

  //发送从机地址和读取位

  LPLD_I2C_WriteByte(L3G4200_I2CX , L3G4200_DEV_READ);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转换主机模式为读

  LPLD_I2C_SetMasterWR(L3G4200_I2CX, I2C_MRSW);

  //关闭应答ACK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FF);//关闭ACK

  // Dummy read 虚假读取

  result =LPLD_I2C_ReadByte(L3G4200_I2CX);

  LPLD_I2C_WaitAck(L3G4200_I2CX, I2C_ACK_ON);

  //发送停止信号

  LPLD_I2C_Stop(L3G4200_I2CX);

  //读IIC数据

  result = LPLD_I2C_ReadByte(L3G4200_I2CX);

  L3G4200_Delay();
  L3G4200_Delay();
  L3G4200_Delay();

  return result;

}

/*

* 函数功能:读L3G4200加速度输出

* 参数

*       Status - 数据寄存器状态

*       Regs_Addr - 数据寄存器地址

* 函数返回值:加速度值(int16)

*/

int16 L3G4200_GetResult(uint8 Status, uint8 Regs_Addr)

{

  uint8 ret=0;

  uint16 cnt=0;

  int16 result,temp;

  // 等待转换完成并取出值

  while(!(ret&Status))
  {

    ret = L3G4200_ReadReg( STATUS_REG);

    if(++cnt>500)

    //  break;

      ;

  }

  temp= L3G4200_ReadReg( Regs_Addr);        //低字节数据

  result  = L3G4200_ReadReg( Regs_Addr+1);  //高字节
  result=result<<8;

  result=result|temp;

  return result;

}

/*

* 延时函数

*/

static void L3G4200_Delay(void){

  int n;

  for(n=1;n<200;n++) {

    asm("nop");

  }

}

/**
* --------------基于"拉普兰德K60底层库V3"的工程(L3G4200D)-----------------
* @file L3G4200D.c
* @version 0.0
* @date 2013-9-29
* @brief 关于该工程的描述
*
* 版权所有:北京拉普兰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lpld.cn
* mail:support@lpld.cn
* 硬件平台:  LPLD K60 Card / LPLD K60 Nano
*
* 本工程基于"拉普兰德K60底层库V3"开发,
* 所有开源代码均在"lib"文件夹下,用户不必更改该目录下代码,
* 所有用户工程需保存在"project"文件夹下,以工程名定义文件夹名,
* 底层库使用方法见相关文档。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V_L3G4200D.h"
int16 resultx,resulty,resultz;
uint8 device_id  ;
  void delay(void)  ;

void main (void)
{

   //初始化L3G4200D底层驱动及寄存器
device_id=L3G4200_Init();

  if(device_id==L3G4200_DEV_ID)
  {
    printf("L3G4200D init succeed!\r\n");
    printf("Device ID :0x%X\r\n,device_id") ;
  }
  else
  {
    printf("L3G4200D Init failed !\r\n");
    printf("Device ID :0x%x\r\n,device_id");
    while(1);
  }

  while(1)
  {
    resultx=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X_READY,OUT_X_L);
    resulty=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Y_READY,OUT_Y_L) ;
    resultz=L3G4200_GetResult(L3G4200_STATUS_Z_READY,OUT_Z_L);
    printf("XYZ:\t%d\t%d\t%d\r\n", resultx, resulty, resultz);
  }
}

void delay(void)
{
   int16 i,n;
   for (i=0;i<30000;i++)
   {
      for (n=0;n<200;n++)
      {
        asm("nop");
      }
   }
}

能给测试一下L3G4200D吗?我这里使用你的代码还是读不出ID 啊。新来的传感器。,。帮忙测一下,代码能否读取ID 吧,顺便给来张截图

网友:
void delay(void)
{
   int16 i,n;
   for (i=0;i<30000;i++)
   {
      for (n=0;n<200;n++)
      {
        asm("nop");
      }
这里用个;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