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TC15单片机IO模式问题

楼主(2015-04-23):
小弟最近画了个板子,用的STC15W404AS单片机,20脚的。 有一部分是驱动两个共阳数码管,动态扫描的,想用两个PNP三极管给数码管供电。想着反正STC有开漏输出,就直接接PNP了(如图接法)。没想到焊完后我把IO配置成开漏或者高阻输出,PNP都会导通,也就是说,只要阴极有信号,数码管总是亮的,不管阳极给没给信号。(先说明下我数码管电源用的12V,单片机是5V的,我知道PNP要截止VEB不能是正的) 我想问下,难道开漏时我输出1也会让PNP导通吗?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电路肯定有问题,开漏输出1时,如果基极电压比发射极低三极管仍可以导通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肯定有问题,开漏输出1时,如果基极电压比发射极低三极管仍可以导通

开漏输出1时不是高阻状态吗,直接接的PNP的基极,没有加上拉什么的,相当于PNP基极开路吧,PNP应该不导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漏输出1时不是高阻状态吗,直接接的PNP的基极,没有加上拉什么的,相当于PNP基极开路吧,PNP应该不导通 ...

楼主赶快去补补三极管的知识吧
PNP和NPN大不相同,PNP基极开漏不等于高阻,即使推挽输出高电平只有5V,也满足不了截至条件

网友C:
总感觉那里不对呢

网友D:
1、楼主的数码管为什么使用12V的电源呢?难道是大尺寸内部已经串联了多个LED的数码管?否则5V供电不是好好的吗?
2、开漏输出也只能在单片机电源电压范围内实现,因为即使开漏,单片机内部也有钳位保护二极管,导致电源从+12V到三极管B极到单片机IO口再从IO口的钳位二极管到单片机的5V电源上。这样三极管就关不断啦。

解决方法(二选一):
1、换用5V电源
2、修改驱动三极管的电路,使得5V,0V可以驱动三极管进入导通或者截止状态

网友E:
给楼上的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的数码管为什么使用12V的电源呢?难道是大尺寸内部已经串联了多个LED的数码管?否则5V供电不是好好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赶快去补补三极管的知识吧
PNP和NPN大不相同,PNP基极开漏不等于高阻,即使推挽输出高电平只有5V,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