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D4066使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23):
给个原理图。

网友B:
你的CD4066的IN/OUT都接到哪里去了啊,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C:
从现有的图看不出什么问题哈,不过电源脚少了bypass电容

网友D:
1.   C6, C7必须短接 !
2.   注意CD4066的开关信号(IN/OUT)电压幅度不能超过CD4066的电源电压(0V ~ 5V)范围。
3.   C13并联10K电阻。

网友A:
controlA,B,C,D在失控状态,你的模拟开关当然不正常。

网友A:
模拟开关的controlA,B,C,D要在非低即高的状态,你这个图里,能确定controlA,B,C,D的状态?

网友E:
Q5 集电极部分不完整,4066 可不会给你提供个上拉电阻。

控制电平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