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USB声卡 设备管理器显示的名字的修改方法

楼主(2015-04-23):
const u8 Speaker_StringProduct[SPEAKER_SIZ_STRING_PRODUCT] =
{
        SPEAKER_SIZ_STRING_PRODUCT,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A', 0, 'L', 0, 'I', 0, 'E', 0, 'N', 0, 'T', 0, 'E', 0, 'K', 0,        //ALIENTEK USB声卡
        ' ', 0, 'U', 0, 'S', 0, 'B', 0, 0XF0,0X58,0X61,0X53,
};
这段代码改了也没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软件版本,v3.3.0就是在这里。
v2.1.0和v0.1.4则在这里:
uint8_t *  USBD_USR_Serial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if(speed  == USB_OTG_SPEED_HIGH)
  {
    USBD_GetString (USBD_SERIALNUMBER_HS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
  else
  {
    USBD_GetString (USBD_SERIALNUMBER_FS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
  return USBD_StrDesc;
}
改下面字符即可
#define 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LANJIE"// "STMicroelectronics"

#define USBD_PRODUCT_FS_STRING                   "Lanjie Usb audio 2 line"   //  "STM32 AUDIO Streaming in FS Mode"
#define USBD_PRODUCT_HS_STRING          "STM32 AUDIO Streaming in HS Mode"
#define USBD_SERIALNUMBER_FS_STRING    "MIDI 120203"// "00000000034E"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那个自动代码生成工具啊。

楼主:
还有自动代码生成工具吗?现在我的已经修改成功了,原来是需要卸载驱动,在安装,有没有人做过usb声卡的,现在调试出来,有杂音。

楼主(2015-08-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软件版本,v3.3.0就是在这里。
v2.1.0和v0.1.4则在这里:
uint8_t *  USBD_USR_SerialSt ...

兄台也做过USB声卡呀,能否赐教一下,为什么我调试出来一直又杂音呢

网友A(2015-10-18):
USB声卡杂音的因数很多,看看你的采样率与频率时钟设置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