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单电源358 运放噪声问题

楼主:
RT红色箭头是信号流向, 我的电路5V 供电的358 用于动圈麦克风的放大,在麦克风无信号输入的时候第二级输出还是有8毫伏的噪声,请教一下怎么消除这个噪声,因为我做的的无线麦克风,这个信号会进入发射IC 到接收端,然后放大,声音就很大了,谢谢,已经排除PCB 板上另外的电路干扰,电源方面,原理是DC-DC 供电,现在改成LDO 是有改善,但是即使我在第一级的输出接地,第二级输出还是有8毫伏输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不对麦克风说好的时候第二级输出为0.

网友A(2015-04-24):
世界真小!!!
昨天有人发QQ给我说他有客户遇到这个问题问怎么解决。
先在第一级输出加个1uF隔直电容。如果输入接地都还有8mV输出,就要怀疑是运放的问题了,换用低噪声的运放,比如SGM8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