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操作CC110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CC1101,遇到了好多问题,在这里请教下大家,另外给大家分享些经验。

楼主:
void writeRFSettings(unsigned char channel)
{

    // Write register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2,   0x0B); // GDO2 output pi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0,   0x06); // GDO0 output pi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IFOTHR,  0x0F); // .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LEN,   0xFF); // Packet length.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1, 0x04);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有两个附加字节,一个rssi lqi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0, 0x0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CRC_EN VARIABLE LENGTH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DDR,     0x01); // Device addres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CHANNR,   channel); // Channel number.//这里换通道,岔开一个 2*(柜号-1)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1,  0x06);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0,  0x00);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2,    0x10); // Freq control word, high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1,    0xA7); // Freq control word, mid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0,    0x62); // Freq control word, low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4,  0xF8); // Modem configuration.           //F5,83通信波特率为1.2K,F8,93通信波特率为10K,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3,  0x93);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2,  0x03); // Modem configuration.  //主机用0x03,更好的灵敏度。 原来是0x83  ,200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1,  0x22);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0,  0xF8);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DEVIATN,  0x15); // Modem dev (when FSK mod e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1 ,   0x3F);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0x3F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0 ,   0x18);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OCCFG,   0x16); // Freq Offset Compens.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BSCFG,    0x6C);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2, 0x03);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1, 0x40);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0, 0x91);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1,   0x56);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0,   0x10);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3,   0xE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2,   0x2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1,   0x0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0,   0x1F);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TEST,   0x5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2,    0x8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1,    0x35);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0,    0x09); // Various test settings.
}

楼主:
//-----------------------------------------------------------------------------
//  char RFReceivePacket(char *rxBuffer, char *length)
//
//  DESCRIPTION:
//  Receives a packet of variable length (first byte in the packet must be the
//  length byte).  The packet length should not exceed the RXFIFO size.  To use
//  this function, APPEND_STATUS in the PKTCTRL1 register must be enabled.  It
//  is assumed that the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it is known that a packet has
//  been received; for example, in response to GDO0 going low when it is
//  configured to output packet reception status.
//
//  The RXBYTES register is first read to ensure there are bytes in the FIFO.
//  This is done because the GDO signal will go high even if the FIFO is flushed
//  due to address filtering, CRC filtering, or packet length filtering.
//
//  ARGUMENTS:
//      char *rx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where the incoming data should be stored
//      char *length
//          Pointer to a variable containing the size of the buffer where the
//          incoming data should be stored. After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at
//          variable holds the packet length.
//
//  RETURN VALUE:
//      char
//          0x80:  CRC OK
//          0x00:  CRC NOT OK (or no pkt was put in the RXFIFO due to filtering)
//-----------------------------------------------------------------------------
char RFReceivePacket(char *rxBuffer, char *length)
{
  char status[2];
  char pktLen;

  if ((TI_CC_SPIReadStatus(TI_CCxxx0_RXBYTES) & TI_CCxxx0_NUM_RXBYTES))
  {
    pktLen = TI_CC_SPIReadReg(TI_CCxxx0_RXFIFO); // Read length byte

    if (pktLen <= *length)                  // If pktLen size <= rxBuffer
    {
      TI_CC_SPIReadBurstReg(TI_CCxxx0_RXFIFO, rxBuffer, pktLen); // Pull data
      *length = pktLen;                     // Return the actual size
      TI_CC_SPIReadBurstReg(TI_CCxxx0_RXFIFO, status, 2);
                                            // Read appended status bytes
      return (char)(status[TI_CCxxx0_LQI_RX]&TI_CCxxx0_CRC_OK);
    }                                       // Return CRC_OK bit
    else
    {
      *length = pktLen;                     // Return the large size
      TI_CC_SPIStrobe(TI_CCxxx0_SFRX);      // Flush RXFIFO
      return 0;                             // Error
    }
  }
  else
      return 0;                             // Error
}

楼主:
产品描述
CC1101是低成本的1GHz以下的无线收发器,为极低功耗的无线应用而设计。电路主要设
计为ISM(工业、科学和医疗)和SRD(短距离设备),频段在315、433、868和915,但是可
以很容易的编程,使之工作在其他频率,在300-348MHz,387-464  MHz 和  779-928  MHz
频段。
CC1101是CC1100 RF收发器改良以及代码一致的版本。CC1101的主要改进如下:
l  改良的伪应答
l  更好的关闭相位噪声,因而改善相邻信道功耗(ACP)的性能
l  更高的输入饱和级别
l  改善输出功率斜面
l  扩大工作频段:
CC1100: 400-464 MHz and 800-928MHz
CC1101: 387-464 MHz and 779-928MHz

楼主:
当在SPI接口上发送头字节,数据字节或者命令选通(command  strobe)时,CC1101
在SO引脚上发送芯片状态字节。状态字节包含对MCU有用的关键状态信号。第1位,S7,
为CHIP_RDYn信号,在SCLK的第一个上升沿之前,该信号必须变为低电平。CHIP_RDYn表
示晶振已经开始工作。
  第6、5、4位组成(STATE)状态值,该值反映芯片的状态。在空闲(IDLE)状态,
XOSC和数字核的电源被打开,但是其他模块全部掉电。频率和信道配置只能在芯片处于该
状态时被更新。当芯片处于接收模式时,接收(RX)状态被激活。同样,当芯片处于发送
模式时,发送(TX)状态被激活。
  状态字节的最后4位(3:0)包含FIFO_BYTES_AVAILABLE。在读操作中(头字节的
R/W位置1),FIFO_BYTES_AVAILABLE包含从RX FIFO可读到的数据字节数。在写操作中
(头字节的R/W位置0),FIFO_BYTES_AVAILABLE 包含可写入到TX FIFO中的字节数。
当FIFO_BYTES_AVAILABLE=15,15个或者更多字节是可读的/空闲的。
表20为状态字节概要。

网友A:
CC1101的接收有些问题,好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可能在你接收完成了,还没有来的急判断下一个接受,下一个接接收已经完成了,所以退出接收状态了,定时的将CC1101转入接收状态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死机了!

网友A:
要软件再发进入SLIDE,然后再进入接收才行

网友A:
cc1101 晶振要定时的校准,特别是长时间的接收。

网友A:
问题现象一、在确认数据端正常工作且发送数据情况下,使用CC1101进行数据接收,过一段时间之后CC1101接收不到数据了。

原因及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比较诡异,应该是CC1101的芯片设计问题:锁相环漂移,由此造成的频率合成器的接收频率、带宽位置变化。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定期进行频率校准。既可以使用Strobe命令进行手动校准:SCAL,亦可在MCSM0.FS_AUTOCAL设置为1,然后在程序中定期的执行:SIDLE加SRX或SRT命令,重新进行频率校准。

网友A:
问题现象二、配置GDO2管脚为0x07,即当CC1101接收到数据并CRC校验正确之后,管脚Assert,但实际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GDO2管脚不正常电平跳变,提示有数据接收并校验正确,但此时去读RXBYTES(0x3B)这个状态寄存器时,读出的数值为0是无数据的,而直接读取RX FIFO又有数据(之前已经用SFRX命令冲掉了RX FIFO数据的)。

原因及解决方法:该方法目前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电路设计不够稳定的原因,我的解决方法是,检测到GDO2管脚电平Assert后,首先延时1000us(至少500us,实测少于该数值,读读取的RXBYTES寄存器数值不稳定不正确),然后读取RXBYTES寄存器,如果数值不为0,再读取RX FIFO中的数据。

网友A:
问题现象三、调试的时候,配置GDO0为0x06。进行数据发送的时候,首先将长度数据写入TX FIFO,然后Burst方式连续写入要发送的数据,之后再将CC1101转换到TX模式。根据手册上说的,GDO0会首先Assert表示已经发送/收到了同步字,然后管脚电平De-Assert指示数据封包已经发送完毕。所以采用while(GDO2_IN);的方式进行判断,但却始终卡在这里死循环。就此问题,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也遇到了类似的疑问,这里正好也说一下;

原因及解决方法:在CC1101 User Guider的第33页有这样一句话:The burst access method expects one header byte and then consecutive data bytes until terminating the access by setting CSn high。问题大多都出在Burst读写后,没有拉高CSN管脚电平,而是又直接进行其他命令操作。解决方法即Burst方式读写之后,立即将CC1101的CSN管脚电平上拉,等待至少10us,然后再进行STX等操作,这样芯片就能正常地将数据发送出去了。

网友A:
问题现象四、正确地进行了CC1101配置,然后调用CC1101进行数据发送时,却发现不能发送数据,原因之一可能是设置的数据速率过低。

网友B:
无线的调试就是麻烦,1101确实好像有那个问题长时间接收是不行的

网友C:
谢谢分享,看到了CC1101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以后如果有机会用的话,一定注意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再去试下,看效果如何,这个CC1101把我搞晕了,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配置有问题,一会我看下勘误有没有提到这个

网友C:
看了下勘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再来一个

网友C:
来个PDF的CC1101勘误表

网友D:
看起来很高深啊,无线没有搞过

网友E:
这个很不错,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C:
今天专门试了下,确实存在问题,长时间接收,就会有问题

网友F:
这个不错,确实,可以帮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