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能把高频(大于100MHZ)数字信号转成直流电压吗?

楼主(2015-04-24):
如题。。想把高频数字信号通过运放转成直流电压,IC接3.3V或者5V,输出要2V以上,电流2ma就够,用电压表量了一下高频信号显示有300mv左右(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幅值多少),要运放可以做到吗?该怎么接?要求高频信号尽量不要失真。

网友A:
带宽不够,可能起不到放大作用。如果成预算不多,还不如用几只高频管做个差分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够,可能起不到放大作用。如果成预算不多,还不如用几只高频管做个差分放大器 ...

怎么弄?

网友A:
三只晶体管就可以,基本原理就是两个共射极+恒流源,运放原理图里面的第一级,自己搜索一下吧,最基本的模拟电路。

但是你说的“输出2V”,是指Vpp=2V还是Vpp=4V?如果4V,3.3V供电肯定实现不了,5V可以。如果Vpp=2V,3.3V 、5V 供电都可以。

另外,100Mhz估计起码要标称在500Hz以上晶体管,否则衰减会很严重,如果你只有9014这类管子,就不用试了。接线也要足够的短,用贴片焊在一起最好

网友B:
如果信号够强(300mv应该够了),用两极管检波后给比较器。不够强,用三极管放大后,再用两极管检波后给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只晶体管就可以,基本原理就是两个共射极+恒流源,运放原理图里面的第一级,自己搜索一下吧,最基本的模 ...

用晶体管我怕驱动不了。。再说了,,直接驱动晶体管估计那边信号就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够强(300mv应该够了),用两极管检波后给比较器。不够强,用三极管放大后,再用两极管检波后给比 ...

用1N5819可以吗?

网友C:
Q1型号改成SS9018

网友D(点评):
楼主的信号频率100MHz,2N2222怕是不行。

楼主:
这样接信号会失真吗?信号还要驱动后级呢。。

网友C(点评):
这样接信号不会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1N5819可以吗?

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型号改成SS9018

楼主说的不是直流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我怕驱动不了。。再说了,,直接驱动晶体管估计那边信号就失真了。。 ...

没有必要担心,实际上运放里面第一级就是差动放大,但是高频运放很难做出来,而分立原件就很简单了。你担心驱动问题的话,可以在设计的时候,提高输入阻抗,足够高就可以了。比如,可以改成JFET差动输入,输入阻抗可以在1M欧以上,300mv足够驱动了,然后在后面加一级共射极放大。

网友E:
你说的数字信号转成直流电压是什么意思?是说整流?还是数字信号和直流电压之间有个什么关系(比如对数关系)?
你的用词也有问题,数字信号应该是方波,转成直流信号后要求不失真是什么意思?狸猫已经变太子了,怎么样的变换才叫不失真?

网友E:
我说知道的有一种器件叫对数放大器,可以把高频信号转换成直流,带宽可以到几G,甚至更高。100MHz是小意思。
但是输入和输出是成对数关系的,不知道你的应用场合是否适合。

网友D:
交流信号转换成直流信号,有两种方式:检波-放大和放大-检波。
频率很高的话,放大比较困难,尤其是使用运放。虽然能够工作到100MHz的运放已经有了,但价格相当贵,而且初入门者用这样的运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检波-放大式比较容易,因二极管检波可以工作到很高频率。然而,二极管检波电路需要输入信号够强才能够很好地工作,对数百mV以下的小信号检波效率很低,而且失真很大。
楼主说用电压表量了一下有300mV,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压表。如果是普通的数字万用表,100MHz频率下误差达到1000%也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交流信号转换成直流信号,有两种方式:检波-放大和放大-检波。
频率很高的话,放大比较困难,尤其是使用运 ...

完全正解,在100Mhz下,用运放来放大并不现实。

网友F:
楼主还是说说想做什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数字信号转成直流电压是什么意思?是说整流?还是数字信号和直流电压之间有个什么关系(比如对数关系 ...

高频信号上载有数字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频信号上载有数字信号。

高频信号上的数字信号是如何调制上去的?调频?调幅?调相?
如果用楼上几位说的,检波放大,只有调幅信号可以解调出来。调频和调相都解调不出来。
楼主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想问问题,请说得清楚明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1N5819可以吗?

5819是大电流整流管,PN结面积比较大,不适合用于高频信号,想用肖特基管可以考虑 1N60,检波用的国产老型号锗管2AP9等也可以找找试试

网友H:
楼主表述问题不太清楚
如果只是放大100M的信号有现成的RF放大器如贴片的A06,价格也不贵,几个大洋
检波用高频管,1N4148不行

网友H:
高频管1SS86貌似可,也可以用便宜的9018作有源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