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低功耗供电的AA干电池应用情况

楼主(2015-04-24):
最近有个事儿,有个案子要用干电池供电,按照参数来说,干电池能提供较大的电流,但在我的应用,出现了问题,电流过大会导致有一个屏变暗,请教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按照参数来说,可以提供近100多毫安的电流呢

网友B:
有什么问题,我做过,不过电流不是太多,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任何电源都要考虑受到冲击的影响,都会有跌落的

网友D:
对于低功耗系统,干电池是一个选择,但一定要控制好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A:
好好用,尼泊尔地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