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DSP项目中遇到的故障--持续增加

楼主(2015-04-24):
我现在用dsp28335、2812
仿真器用XDS100V2  /合众达的510PLUS
软件 3.3  4.2

楼主:
我以前想一有故障就写下来,但是总忘,记得的时候就去“五谷道场”那里去增加,但是我不知道“五谷道场”跑哪里去了,没办法现在我打算自己积累,只要我还做技术,我一直会做DSP这一行的。希望用dsp的同行有什么新鲜的错误、故障能贴出来,对其他人有帮助!

楼主:
我用CCS4.2的时候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操作不当就会让我的笔记本“一分钟之后自动重启”,昨天重启了三次,但是我在最后一次下班的时候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早上在开启CCS就会报故障:

                         an error has occured.see the log file :后面就是让你查看C盘的workspaces空间什么的
因为我也不太懂,没办法上网上查,但是人家的是“MyEclipse”(我认为是一个软件),让我弄也不知道删哪里改哪里,
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metadata”这个文件夹删除了,就好了!
注意:“.metadata” 因为我做项目,有很多个这样的文件夹在不同的项目中,你要确定你删的是你想要的那个文件夹,他是在报错提醒你的那句话中所在的文件夹中,比如说:an error has occured.see the log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orkspace\workspace\.metadata\.log  就把这个文件夹删除就行了

楼主:
删完了,我又遇到unresolved symbol _ConfigCpuTimer, first referenced in E:/taobao/Code,这样的故障

https://bbs.21ic.com/icview-581900-1-1.html
根据上面帖子的,我记得应该还有其他要设计的参数,我一找,确实有一个关于“\taobao\....”的我把它改成了我现在工程文件示例的地址,就好了

楼主:
"DSP28335调试为什么只能调试烧进的Flash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927684-1-1.ht
这个帖子,我在项目中遇到了

问题:编译软件 ccs4.1   片子是F28335  仿真器用XDS100V2  /合众达的510PLUS  调试时只能调试烧录到flash中的程序,load到ram中的程序不执行,比如 我以前固化到片子中一个程序 现在要调试另一个程序 就必须固化到flash中去 否则下载到RAM中 一点自由运行 结果是还是运行固化的程序,以前不是这样的 现在急需求助????

回答: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跟你一样的现象,但是在我自己画的板子上可以RAM 运行,但是在现在的项目中(不同的两个板子,不要认为是同一个板子,是我另一个工程师画的) 却只能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用其他人的本本就可以,好像人家用的也是跟我版本一样的CCS4.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发现项目中的DSP在RAM运行第一次可以只要停下来,在继续开,复位引脚会出现复位脉冲,很有规律的,因为程序没有开启看门狗,所以不会产生。。。没办法只能下到FLASH运行了,就是会有点不方便
仿真器我要跟你用的一样V2

要不你换本,要不你就忍,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想一有故障就写下来,但是总忘,记得的时候就去“五谷道场”那里去增加,但是我不知道“五谷道场”跑 ...

哈哈,谢谢,这样会帮大家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B:
您写出的这些问题对那些刚入门的人太有帮助了

网友C:
之前我也遇到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了,最后也是把那个.metadata给删了,一删就好了。真的是这样的哦!

对了,楼主可否推荐几本关于28335算法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