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毕设

楼主(2015-04-24):
我买了一个加速度计MMA7361+陀螺仪ENC-03的姿态传感器模块,,而这个模块一共有十个引脚,除了电源,地引脚之外,,其他引脚要如何连到DSP2812开发板上,,,然后进行AD采样,最后进**尔曼滤波呢??求解答

网友A:
这样可以的   你把传感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的   你把传感器器

???

网友B:
看传感器手册。

网友C:
先查手册, 把各个引脚的功能弄清楚, 对于信号交互引脚, 可以连接普通的 IO 口, 对于通信引脚, 责需要使用 DSP 的相应通信外设的对应引脚与其相连.

网友D:
还要靠自己啊    遇到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E:
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