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我用STM32F107 SPI方式采集ADC128S022的问题,采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5-04-24):
extern void Delay(vu32 nCou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 Number of temp sensor samples to take
#define ADC_CHANNEL      0    // ADC channel for conversion
#define SCALE_FACTOR     3    // For averaging converted samples
#define ADC12_RATIO    0.805664   // 3300/4096(3300mV ref & 12bit converter, straight binary o/p)
#define ADC_INPUT0        0
#define ADC_INPUT1        1
#define ADC_INPUT2        2
#define ADC_INPUT3        3
#define ADC_INPUT4        4
#define ADC_INPUT5        5
#define ADC_INPUT6        6
#define ADC_INPUT7        7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data;
unsigned char ADC_Input  = 0x00;
unsigned char ADC_Cnt  = 0x00;
unsigned short ADC_Data  = 0x0000;
unsigned char ADC_Numbytes = 0x00;
unsigned char i ;         void TI_ADC128S022_Init(void)
{
    ADC_Numbytes = 16;
    ADC_Data  = 0;
    AD_CS_DISABLE();
     AD_SCLK_DISABLE();
    Delay(1000);
     AD_CS_ENABLE();
   #if 0
     switch(NUM_OF_RESULTS)
    {
           case 0:ADC_Input = ADC_INPUT0;    break;
           case 1:ADC_Input = ADC_INPUT1;    break;
           case 2:ADC_Input = ADC_INPUT2;    break;
           case 3:ADC_Input = ADC_INPUT3;    break;
           case 4:ADC_Input = ADC_INPUT4;    break;
           case 5:ADC_Input = ADC_INPUT5;    break;
           case 6:ADC_Input = ADC_INPUT6;    break;
           case 7:ADC_Input = ADC_INPUT7;    break;
    default:
    break;
    }
    #endif
    ADC_Input = 0xe1;
    for(ADC_Cnt = 0; ADC_Cnt < ADC_Numbytes; ADC_Cnt++)
     {
      Delay(1000);
      AD_SCLK_DISABLE();
      if (ADC_Cnt<5)
    {
      if(ADC_Input&0x80)
     {
      ADC_DOU_ENABLE();
     }
      else
       {
        ADC_DOU_DISABLE();
             }
       ADC_Input <<= 1;
    }
       else
       {
        ADC_DOU_DISABLE();
             }
       Delay(1000);
       AD_SCLK_ENABLE();
       Delay(1000);
            // if(ADC_Cnt >= 4 )
      // {
      //  ADC_Data <<= 1;

       //if(ADC_DIN_ENABLE)
       // {
       //    ADC_Data |= 0x0001;
            //   }
       // else
       // {
         // ADC_Data &= 0xfffe;
             //  }
  }
   // else
   // {;}
//}
     AD_CS_DISABLE();
       //AD_SCLK_ENABLE();
      // *adc_data   = ADC_Data;
     // return;
     //    printf("%d ",ADC_Data);       //这儿打印出来的值是4095
}
        void TI_ADC128S022_ADC_vout (void)
{
  uint8_t i;
   static uint16_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To store ADC output
   static uint32_t sum_adc_data = 0;              // accumulate and avg adc results
   volatile static float vout;                    // ADC vout

   for(i=0; i<8;i++)
   {
     results = SPI_ReadWriteByte(ADC_CHANNEL); // read and store ADC Channel output
     sum_adc_data += results;                  // accumulate result
     Delay(1000);                                  // acquisition time
   }
   sum_adc_data >>= SCALE_FACTOR;                 // Average the accumulated sum
   vout = sum_adc_data * ADC12_RATIO;             // ADC vout
   sum_adc_data = 0;                              // Set Breakpoint here & see measured vout
    while(1)
   {
   printf("%f ",vout);       //这儿打印值是205.444321
   Delay(5000000);
   }
}

int main(void)
{
  Init_Usart();
   SPI_Configuration();
  TI_ADC128S022_Init();
  TI_ADC128S022_ADC_vout();
}
问题出在哪了,这是我的程序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么一大堆, 也没有看明白问的什么问题.
ADC 采样错了? 数值计算错误?

网友B:
1.抓波形,看看读到的值的波形和实际二进制是否对应
2.看看实际电压和读到电压的差距有多大3.抓你的波形对照数据手册的波形

楼主:
STM32 spi采集ADC128S022误差很大,下面是我的记录值和误差,怎么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