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在uboot命令终端mmc使用,emmc烧写分区

楼主(2015-04-24):
各位大侠,小弟在此请教啦!!!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
问题描述:
             我在i.mx6的uboot命令终端用命令 mmc write 3 0x10900000 0xC000 0xA0000  烧写
system.img文件  但是烧写玩之后安卓系统起不来。系统能运行到kernel这边,但是到了system.img就卡住了。我看MFG_tools工具烧写的分区就是 Device Boot Start   End    MiB    #blocks   Id  System
/dev/mmcblk0p1         8     15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0p2        16     23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0p3        24   3151   3128    3203072    5  Extended
/dev/mmcblk0p4      3152   7563   4412    4517888    b  W95 FAT32
/dev/mmcblk0p5        24+   535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0p6       536+  1047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0p7      1048+  3095   2048-   2097151+  83  Linux
/dev/mmcblk0p8      3096+  3103      8-      8191+  83  Linux
/dev/mmcblk0p9      3104+  3111      8-      8191+  83  Linux

我system.img是按照下面这行来做的。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0p5 bs=512" file="files/android/system.img">Sending and writting system.img</CMD>
但是就是起不来 。在这问一下:第五个分区起始地址是24M吗?  24+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求飞思卡尔工程师解答呀!!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这里建议你使用mfgtool来烧写,比较方便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这里建议你使用mfgtool来烧写,比较方便的哈~~ ...

安卓4.3  用mfgtools可以下载使用      但是我们为了开发方便,要用uboot直接通过mmc来烧写。
现在我就想知道第五个分区的起始偏移量是24M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卓4.3  用mfgtools可以下载使用      但是我们为了开发方便,要用uboot直接通过mmc来烧写。
现在我就 ...

/dev/mmcblk0p5        24+   535    512-    524287+  83  Linux

这个24+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24的意思吗? 感谢飞思卡尔工程师啊!  在线等呢!

网友B(2016-03-17):
楼主,您好,我也正想通过uboot更新emmc里所有镜像,只是不知道在uboot里如何对emmc进行android的分区,有答案请分享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B:
之所以想这样搞,是因为官方的mfg工具不友好,有些电脑在烧写过程中无法识别usb(虽然少数),另外还需要编译出工具配套的镜像(这样相当于要搞两套镜像,也很麻烦还得调试两套镜像,一套用来配合mfg工具的,一套正式的断电可以运行的镜像),有厂商也提供sd卡在uboot里自动烧写,但是还是得有两套镜像,所以我想跟楼主一样,回到搞arm9那样的方式:在uboot里直接烧写emmc,不需要额外的修改uboot和额外的辅助镜像。

网友B:
只是烧写android系统应该在uboot里怎么去给emmc分区,不知道方法,请楼主有结果还请共享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烧写android系统应该在uboot里怎么去给emmc分区,不知道方法,请楼主有结果还请共享下,非常感谢! ...

uboot 我有找到办法分区,但是分区之后无法使用uboot格式化,所以,也没有多大意义.最后我通过linux系统从SD卡跑起来再给emmc分区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