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新唐M453的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请问,新唐M453芯片的中断分组还有中断的优先级是怎样设置的,尽量说的细点,谢谢了

网友A:
查看数据手册相关的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部分
还有库函数没有提供单独的操作优先级的,也就是,优先级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会有同时发生的重要事件,总会有个先来后到。:lol毕竟系统运算是微秒级别的。

楼主:
CortexM4 内核中定义256个中断优先级,8 bit;通过设置PRIGROUP位将这8bit分成Group priority 及 Subpriority, 低于或等于Group priority的中断不能嵌套;同一Group priority中断同时被触发时,由Subpriority决定优先权;

M451的优先级只有16个,也就是4bit;你可以将64个中断通过寄存器NVIC_IPRx设置在这16个级别中;下级或同级的中断不能嵌套,同一级中断同时被触发时,由中断编号决定优先级;
   新唐M451中设置优先级调用函数:NVIC_SetPriority();

这是我最后得到的资料,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环境开发的,MDK吗?我用MDK开发的时候找不到器件选型,在网上搜了也没有搜到,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环境开发的,MDK吗?我用MDK开发的时候找不到器件选型,在网上搜了也没有搜到,麻烦指点 ...

我也用的MDK,你用的是keil4还是keil5呀?  我装的是keil5 ,keil5.0以后就开始允许用户自己选择需要的pack installers 也就是器件选型。(keil4中好像只有新唐的很少一部分芯片,我用的芯片当时也没找到)  如果装的是keil5可以在 project—>manage->pack installer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芯片类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用的MDK,你用的是keil4还是keil5呀?  我装的是keil5 ,keil5.0以后就开始允许用户自己选择需要的pa ...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MDK4.7和514都可以找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环境开发的,MDK吗?我用MDK开发的时候找不到器件选型,在网上搜了也没有搜到,麻烦指点 ...

MDK 5以上的版本都能找到吧